[电源] UC3843 36W开关电源

楼主(2009-12-10):
用UC3843作36W开关电源时,为在光耦失控的情况而使输出电压不过高,有哪位大师能在高压端采取措施加以限制.
线路图详见BBS论坛

网友A:
这个,需要在高压侧加一个比较器,当反馈电压异常时,把PWM关掉,而且要自锁

网友B:
你可以这样加一个高压补尝电路,当输入电压越高调节脚3电位让输出占空比减小从而达到稳压的目的

楼主:
你以上的方法在输入AC85-265V时,很难兼顾,要么不可启动,要么不可限制输出电压,请教有何更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都做好了

网友D:
重做一次怕啥

网友E:
对啊,做这个的害怕重做啊

网友B:
这个说法貌似不好吧

网友B:
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B:
比较好的做法:

网友B:
最好也最复杂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