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C2806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10):
我最近用了这颗芯片(550W电源),,出问题了,一相单独工作很好很稳定,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不行了,,具体情况就是:两相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两个MOS的DS波形乱了,输入功率乱跳,电感有很大的叫声,不知道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是按照TI网站上600W电源的典型应用图接的)

网友A:
你有没有试过两个单相都能稳定工作吗?
另外,两个PFC电感没有使用磁集成结构吧?这颗芯片比较好用,还没碰到过你讲的问题.

楼主:
我让两路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是用的两个PQ3220的电感

网友A:
好象是干扰...你怎样让两路同时工作的?

网友B:
应是干扰,试试把接到CS端的电阻去掉,看还是否同相工作。

网友C(2010-01-21):
深圳富升公司,代理分销TI的IC,有需要请至电0755-83674468,陈**,QQ:996929124

网友D:
六楼兄弟的建议貌视很奇特

网友E:
你是把4脚接在15脚来实现两路同相工作的吧

网友F:
楼主,可以将联系方式发到我的邮箱,我将当面给您解释,多谢了
tigerxieyong@163.com
另外您是否有尝试过更改工作的频率,或者尝试使用UCC28061, 多谢了

网友G:
10楼神秘人物

楼主:
恩,看出来的,很神秘

网友A: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估计没有吧,还没结贴

网友I(2010-08-08):
:)不是太明白的

网友I:
28060交错型pfc功控器貌似比较适合100W一下的功率控制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