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引脚电流问题

楼主(2009-12-11):
单片机用STC89C52RC,引脚P3口编程置高电平
我用模拟电流表电流档直接串联其中一口接地,显示的电流很小,才几十微安
再直接串联一个10k的电阻进去后电流达到250微安了,我直接看P3口结构就看不懂了,高人指教指教。。。。。。

网友A:
普通51单片机的IO端口结构决定了它的电流驱动能力较差,尤其是高电平时的电流驱动能力,除P0口做外部总线的情况外,其余的端口一般在输出几十微安的时候电压就已经下降了。

网友B:
51的端口内(如P1,P2,P3)内有一个上拉“电阻”,利用此“电阻”配合前面的“OC”门和输入门构成一个双向(输入输出)通道。要注意的是,这个“电阻”并非是纯电阻,它会随着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当输出电压较高时,此“电阻”所呈现的“阻值”很小;而当其输出电压被拉下时,此“电阻”所呈现的“阻值”会急剧增加。所以会出现LZ所发现的这种“奇怪”的现象。

51端口中上拉“电阻”的这种特性(其实不仅仅存在于51中)有两个优点,即:1)稳定性,由于高电平时,上拉“阻值”较小,呈现强上拉,故稳定性较强;2)耗电低,由于端口电压被外界拉下时端口内的上拉“阻值”变大,这样外界的下拉电流就变小,故能耗就降低了。

网友A:
有点质疑楼主的测量结果,STC的数据手册上我没找到电气特性的描述,下图是89S52的电气特性的一部分,VCC=5V,高电平输出60uA端口电压已下降到2V多,怎么可能输出250u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没错,串联10K的电阻后电压降到2V左右了,用数字表测有时还不稳定,但用模拟表测出来的电流就是250uA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电阻”是MOS管吧,我模电哪里没学好,特性没弄太清

网友C(2012-05-04):
LZ要详细看51的IO结构,各家的51略有区别。
STC的51,输出2V以上是弱上拉,最大电流大约150~300uA,当外部拉低到0.8V以下,弱上拉关闭,启动极弱上拉,大约几十uA

网友D:
标准的51本身就是弱上拉的

网友E(2015-03-21):
51只是内核,IO的驱动能力以芯片手册为准。

网友F:
可设置端口为推挽模式,输出电流更大,可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