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做款接收电路______

楼主(2009-12-11):
要求做款接收电路,接收频率310MHZ------900MHZ,用微型LED计数器显示接收频率,接收频率的变化以按键用人工手法按的方式改变接收频率,同时微型LED计数器显示接收频率的变化,按住不放手时,接收频率改变,手放开不按时,停止改变.按一下立即放手时可改变0.5MHZ.当接收到信号时,显示接收频率并锁定并有小电动机震动.采样时间要求短,因为是针对一种每每发射约0.5秒后停止的电路,它是发射约0.5秒停止约几分钟再重新发射0.5秒左右为循环,停止发射的时间是1分钟或10分钟不等.

网友A:
参数不具体,需要更全面些,如供电/功耗要求,灵敏度,认证要求(CE/FCC),体积,重量等

网友B:
一看就知道心术不正,蚂蚁你Y还回帖

楼主:
体积要求小于烟盒子,越小越好,干电池供电,耗电大点没关系,当然越灵敏越好,误差0.5MHZ以内更好,如若不然误差2MHZ也可.重量没关系,要求尽量用贴片元件.

楼主:
认证要求没关系!

网友C:
作弊用的,不要再回了

楼主:
怎么说是"作弊用的 "?根据是什么??????

楼主:
恶人先告状!说别人是"作弊用的
".

网友D:
楼主,接收电路,接收什么?模拟音频?AM FM?FSK?数据?多少码率?啥都不知道做啥呀。

网友E:
检测 干扰 作弊的?

楼主:
接收无线遥控编码发射电路,注意到该电路每次仅发射约0.5秒后停止工作,而过几分钟后重新发射约0.5秒后又停止工作,重复循环!要求做到自动锁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