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刷直流电动机周围要有一圈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11):
这个估计是带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周围的铜箔是为了过大电流而设计的,只不过搞得有点花哨。如果确是有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的话,除了三条马达相线,还有5条线是传感器输出和供电线。

网友B:
这样看估计是EMI的设计,猜的哦。

楼主:
谢谢,这个图是一个网友发的,但我确实有一台3百瓦左右的电动机,确实有3只传感器,那电动同样有这引起的线.

网友A:
我告诉你,可能设计这个PCB的人不是搞电子的,是做电机设计或搞机械的。他也知道要过大电流,然后就弯弯曲曲的搞些铜皮并联起来,我就见过这样一个电机厂是这样搞定位传感器的电机接线端子PCB板。

网友C:
蛇形线吧,减少磁干扰

网友D(2011-05-11):
什么东东

网友E:
蛇形线吧,减少磁干扰
引用 网友C:

觉得靠谱。

这些线可能是走传感器的信号的,有抗干扰要求。

网友F:
似乎是EMC设计

网友G:
似乎是EMC设计,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变成EMI发射天线了,测一下对比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