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 Iap 写flash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我在用stm32 IAP 更新flash的时候 看到 最少是写半个字 但是我发现
编译完生成的bin文件 有单数字节 怎么处理着最后一个字节呢?

网友A:
最后加0xFF

网友B:
最后加0xFF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C:
其实无所谓的,只要你的程序是正确的,后面的你加的那个字节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执行到那里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