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方案扩展3000个IO输出

楼主(2009-12-11):
各位大虾,准备用单片机方案扩展3000个IO输出,比较有挑战性,I2C扩展是不行,应为速度要求高,一个循环下来时间太长了,有啥方案阿
这可是个极端阿

网友A:
CAN总线吧

网友B:
看你io口的速度要多少
用iic,按400k算,3000个io每个可以达到60hz左右,用spi可以达到7.5k左右。
而且这是同时操作3000个的情况,如果只操作其中几个的话,速度还是可以上去的。

网友C:
太强悍!
3000个!
上次也有个扩展几千个的。
干嘛用啊!

楼主:
速度要求一个循环下来10ms左右阿

楼主:
成本有控制,想用并口扩展的方式,还在思索中。。
各位DX发表意见,用CAN的话,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D:
直接从总线译码出来。3000个IO是小意思,读写速率与总线速率相同。

网友E:
扩展这么多io干吗?

楼主:
若直接从总线译码,总线的驱动能力,总线的长度问题呢??
3000个点,用74hc138译码,加74hc373扩展,那可是很大的一块板阿

楼主:
cpld的价格贵吗?100个点10元能做到吗?
相对普通总线译码呢?

网友:
纺织还是什么行业啊,这么大个活也不至于在乎成本吧

网友F:
这类扩展确实是应该基于CPLD、FPGA之类的可编程逻辑芯片,用高速同步串行总线做骨干层,硬件译码扩展IO,当然,这仅适合大量IO很集中的场合,如果这些IO非常分散,那只好用逻辑门或MCU了。

网友G:
问问题都这么问,挤牙膏.  都是先不说清楚,至少先说说要干什么. 等多挤几次, 搞不好LS各位老大又白回答了.

网友:
不会是单片机控制灯饰吧???
一个 IO 口控制 1 个灯

网友:
:lol回答问题的比楼主还急哈,灯饰应该不是的,楼主说需要速度快,10ms一个循环的。可以仿照大型PLC扩展模块之间的通讯,前段时间好像有人问这个,不过没人回答

楼主:
应该说肯定要用模块之间相互通讯,不然这么多IO扩展,总线驱动、长度肯定不行

楼主:
想用CPLD,就是价格上可能贵阿

楼主:
100个点的CPLD不知大约多少,若能控制在10-20之间,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G:
123真厉害,会计中的电工, 王会计是电工中的会计

网友H:
功力不够啊。我是个初学者。谢谢了。

网友I:
扩了

要 实用啊

网友J:
弱弱问一句CAN总线IIC总线怎么扩展IO口?

网友:
123真厉害,会计中的电工, 王会计是电工中的会计
引用 网友G:

谢谢 :lol  :lol   :lol   :lol

网友K:
用CPLD提速
MCU并行输出,由CPLD转串。

网友D:
3000个IO口,相当于3000/8 = 400 字节,

从总线上译码:
400字节需要9bit(2字节)地址。故只要在总线上占用3字节的地址译码即可。
AddrH:地址高8bit,输出
AddrL:地址低8bit,输出
DataPort:数据口,根据你的需要可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或同时具备输入输出。

以上仍有优化余地。
不增加总线负载。

按以上方法,可以扩展更多的IO端口。
在实际制作电路板时,可设置多组IO板,每个IO板安排一组输出(比如:256个IO口)。
系统根据需要可灵活插拔多个IO板,达到扩充IO的目的。

网友L:
唉,我是觉的无意义,不知你是做什么产品,要这么多I/O。我建义设计思路换一下。

网友M:
用TTL芯片扩就可以了,不用想得太复杂

网友N:
呵呵,控制LED屏?

网友O:
呵呵,译码吧,EPM570T144C5
嘿嘿 不过用上6片的话就得要好几百大洋

楼主:
就是控制几千个点了,现场有这个需求
用ttl扩展的话,就是要考虑到驱动能力了,包括这么多,板肯定很大,数据线的传输长度肯定要考虑阿

网友P:
显示用啊

楼主:
就是纺织上用了,其实就是要3000个点了控制

网友E:
楼主一开始就错了
这种应用根本就不要去考虑什么成本,3000个接线端子的价钱都远远高于单片机,cpld等

需要考虑的是稳定性,开发难度,布线方便

楼主:
是的,现在就是在考虑方案,征求一下各位dx的意见阿

网友G:
建议这类挤牙膏的东西,让发贴者说明白了再回...  不然...

网友:
yeah!我猜中了:lol

楼主:
就是考虑一个可行的方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