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请教高手

楼主(2009-12-11):
比较器输出为高时,LED常亮;
比较器输出为低时,LED闪烁;
能否工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NP管接法不行,发射极要连接到VCC

网友B:
三极管偏置电阻不对,上面的R33接地,还要看取值。555输出占空比不对。

网友C:
PNP管接法不行,发射极要连接到VCC
引用 网友A:

pnp这样接可以呀,为什么说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