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增量型编码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9-12-11):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下5米外是4台一样的设备。。。

网友A:
信号是能够传输过去的, 只是可能会带上很多噪声(跟周围的电磁环境有关). 不能太简单的处理. 如果变化速度快的话, 有效信号可能会淹没在噪声里
简单的改进办法, 用屏蔽电缆传输.

楼主:
谢谢 airwill,就是说驱动能力没问题,能同时驱动4台,就是要特别注意干扰是么

网友B:
有没有图,不好理解

网友C:
最好使用差分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可以比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