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教

楼主(2009-12-11):
想建网络表,按了DESIGN/CREATE NETLIST 系统提示这个。怎么才可以建表格啊!求大哥大姐们指教下了!

网友A(2011-08-09):
是否没有安装office软件?

网友B:
还真是没见过这中错误~

网友A:
又不就是用的是最简洁版,10MM那种?用于看PCB文件。

网友C:
重新安装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