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2-11):
中颖单片机中的关于SBCM的问题
如果我要检测59这个数是不是被减到0了,每次减数为1
你看下面的程序对吗?我怎么觉得SECOND_H它每次都会加1怎么能到0呢

SBIM   SECOND_L    ,01H         ;秒钟低位减一
    DAS    SECOND_L              ;减法的十进制调整
    LDI    TMP01        ,00H         ;将累加器A清零
    SBCM       ,BANK0         ;秒钟高位带借位的减
    BNC     TIME_CLOCK_END             ;够减则跳转
    LDI    SECOND_L    ,09H         ;不够减则重置秒钟位
    LDI    SECOND_H    ,05H         ;不够减则重置秒钟位

网友A:
呵呵,不要在意SBCM指令的表达式是如何写的(因为IC内部减法是用加法来做的,所以减法的表达式看起来很难理解),看实际效果.

这段程序没有问题,请放心使用.

PS:如果您的问题已经得到满意的答复,请点击帖子上部的"我要结贴",表明问题已经解决,以便区分于其它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