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解释下三极管饱和

楼主(2009-12-11):
请教,哪位达人解释下三极管饱和时VBE>0 VBC>0的电子空穴怎么运动~ 为什么会这样运动,很多书上也没有解释,比如说BC结正偏为什么还会有电流流入C极~ 但别从电路的角度~  谢谢

网友A:
楼主去找一个半导体物理,查三极管发射结反向注入

网友B:
两个都正偏  跟二极管差不多吧

网友C:
3楼:差得远!电流方向就和二极管不同。

网友D:
不是搞微电子的,去弄这个没意义

网友B:
那maychang大侠说说
两个都正向偏置时候  电子还是从E极注入的?
ce间的电压很小,电子应该穿不过基区呀
是依靠扩散运动么?

楼主:
关键是BC正偏了 正电流还流入C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