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管脚的漏电流大小

楼主(2009-12-11):
找遍数据手册也没有找到ADC管脚的漏电流
我是用cr2302当rtc供电,平时要测量一下电量,低压的时候告警,让用户更换
在硬件上是不是把电池直接接到Vbat和一个ADC管脚上?
这样的话在测量的时候肯定有漏电流,是多少?
好像是与测量频率相关,大概是多少?我没有找到
还有,VDD供电、cpu运行但是adc不测量的时候,也会有漏电流,这个漏电流是多少?
当VDD断掉,Vbat供电的时候,此时那个连接的ADC管脚会不会也有漏电流?因为是共地嘛。
希望香主解答,谢谢

网友A:
这问题真不少……:L

网友B:
LZ,想要检测电池,还真不容易,我就想了N多办法,目前一个我自认为比较合适的办法是:在Batt和ADC之间加一个MOSFET,通过IO控制通断,掉电采用下拉来切断,很长时间才接通采样一次,貌似这样可以解决。。。

网友C:
VDD供电、cpu运行但是adc不测量的时候,也会有漏电流,这个漏电流是多少?
当VDD断掉,Vbat供电的时候,此时那个连接的ADC管脚会不会也有漏电流?因为是共地嘛。

应该都小于 1uA,估计在 0.01~0.1uA数量级别,否则就太差了

网友D:
找遍数据手册也没有找到ADC管脚的漏电流
我是用cr2302当rtc供电,平时要测量一下电量,低压的时候告警,让用户更换
在硬件上是不是把电池直接接到Vbat和一个ADC管脚上?
这样的话在测量的时候肯定有漏电流,是多少?
好像是与测量频率相关,大概是多少?我没有找到
还有,VDD供电、cpu运行但是adc不测量的时候,也会有漏电流,这个漏电流是多少?
当VDD断掉,Vbat供电的时候,此时那个连接的ADC管脚会不会也有漏电流?因为是共地嘛。
希望香主解答,谢谢
引用 楼主:

在ADC测量时,ADC引脚上的耗电量为1uA左右,请看STM32数据手册中的这张图:

当VDD供电,但不进行ADC测量时,如果把这个引脚配置为普通的浮空输入模式,则引脚上的漏电最大不超过1uA,但通常是很小的。在STM32的数据手册中也给出了这个数据:

最后,但没有VDD供电时,I/O引脚的漏电流大小,手册中没有数据,我也不清除。从原理上讲应该不大,但到底是多少与芯片的工艺相关。

网友E(2013-03-29):
引用 网友D:
在ADC测量时,ADC引脚上的耗电量为1uA左右,请看STM32数据手册中的这张图:

学习了,多谢香主,那么普通的IO管脚的输出电流最大值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