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输入低频信号为10mV,经过增益为10倍的LNA,加到负载为50ohm上,已知LNA输出阻抗为1kohm,问负载得到信号电压为多少?若负载为1kohm,负载得到信号电压又为多少呢?

网友A:
你LNA最大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B:
看你的阻抗,50欧姆不像是低频下使用的,这的要用的话,建议加跟随器驱动一下。

楼主:
是这样的,这里的低频为100kHz左右,LNA之后接一个特征阻抗为50ohm的滤波电路,为了不影响滤波特性,只能是在LNA输出端并上一个电阻,使其输出对滤波器匹配。
现在有点糊涂,资料上写着LNA在10倍增益下输出阻抗为1kohm,但没标明负载情况。按我的理解,如果负载为1kohm的话,那输出只能折半了,增益也就只有5倍,是这样吧。

网友C:
如果所说阻抗都是实的(也就是只有阻没有抗),就按简单分压算。

网友D:
低频也用LNA?
楼主输出输入阻抗写出来了,按照欧姆定律应该可以算出来负载得到的电压吧,如果频率够低的话,不用考虑反射之类的了,另外还要考虑你放大器的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