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人指导DIY,谢谢

楼主(2009-12-11):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上只能扔

网友B:
为了爱护我们唯一的地球,请不要随意丢电子垃圾

楼主:
不知道上面的液晶屏能不能用?

网友C:
手机可以放在家里做一个家用报警器:
1)用单片机做一个防盗器.可以检测玻璃被破坏,门状态变化(用干簧管)等.
2)把手机拨号按键的两根线引出来接5V继电器的一对常开触点,继电器由单片机IO口控制.
3)把手机的振动信号引出来,一根接地,一根接单片机IO口上。
4)手机里面放卡,开机,先拨一下自己的号码,然后把手机设为振动.
  5)单片机做好程序.能实现当门状态变化或者玻璃被破坏,能驱动继电器吸合,拨号报警.同时程序也要实现当用
    用户拨打报警器这个号码的时候,单片机检测到振动信号,也能控制继电器吸合,使手机接通电话.从而能监听家里面的动静,比如小偷的声响.

说明:1)一般手机的拨号跟接听功能是用同一个键.
        2)报警的时候手机拨通的号码一般是最近拨出去的那个号码.

功能:当家里出现门被打开或者门窗被破坏的时候,报警用手机会打电话给你报警,你通过接听电话,可以听见家里的声响.当然,你不在家的时候可以通过拨打报警用手机监听家里的情况.

网友C:
这是在一本书上面看的,自己还没有试过.呵呵

网友D:
别想了

你还是菜鸟了

这些东西很多老鸟不一定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