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电流的疑惑

楼主(2009-12-11):
想使用一个继电器,那种32F型的个头很小的小型继电器,标明的通断电流参数是5A/AC250V。
现在想用它来控制一个200W220V的风机电机(异步电机),不知道长期工作的话有没有问题!
很少看别人这样用!一般都用10A的继电器,真不知道用这种小型5A的继电器为什么很少这样用!

网友A:
电机在启动瞬间的电流可达正常工作电流的约10倍左右,不考虑这一点,触点很快就完了。

网友B:
200W220V,1A不到。应该可以用的。但要看厂家正规不,知名企业的应该没问题。启动瞬间的浪涌电流时间很短,但要考虑电机堵砖次数如果多的话就危险了

网友C:
瞬间启动电流不是问题。关键考虑电机堵转电流。同意3楼一间

网友D:
瞬间启动电流不是问题。关键考虑电机堵转电流。同意3楼一间
引用 网友C:

“启动”和“堵转”本质一样,一个时间短点,一个时间长点。
建议用10A以上的继电器。

网友E:
继电器一般不用来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