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发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下面是个三角波发生电路。
请问高手,那个R3起什么作用?请说明原理。
我用MULTISIM仿真,发现接上那个电阻就正常。
不接的话,输出电压达到几百伏。
谢谢!

楼主:
忘发图了。

网友A:
不接的话,低频信号过不去,输出饱和

网友B:
这是个“积分”电路,别奇怪用了个引号。

复习一下数学中的定积分,当一个函数在无穷远处非收敛或其平均值非收敛至零时,其积分将是发散的(有可能发散至正或负无穷大)。

好了,回到积分电路,如果输入信号的平均值是非零的,同样最终积分出来的信号将发散至正或负无穷大。但电源电压是有限的,所以最终发散到了电源轨(也就是饱和了)。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须让这个积分忘掉点东西(其积分初值),就是在那个积分电容上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但这样一来,此积分就要打引号了。

网友C:
请问HWM:
这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积分电路将方波的零点电平和失调电压进行积分,输出逐渐偏离"零点"轨迹啊?

那这个R3的电阻取值如何计算那?

网友B:
R3就是那个帮助忘掉烦恼的电阻,具体数值按直流分量去计算,它将确定三角波的直流分量。

网友D:
这个不能叫三角波发生器。
应该是个波形变换电路。

网友E:
同楼上
r3就是积分用来放电的 不接电容没法放电当然就一直冲下去

网友F:
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哦,谢谢了!我也想学习这个电路。

网友A:
如果输入是个方波,输出就是三角波,就是对输入的一个积分再乘以一个常数,九楼说的不对。

网友G:
纯积分是没有极限的,一直会到饱和.
加入电阻之后,纯积分环节变成了惯性环节.

网友H:
很好,很强大

网友I:
R3的作用,旁边有一个帖子

网友(2010-01-20):
真正学习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