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端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在网上下了一个TI的评估板资料,有些不懂的地方:为什么要加50的匹配负载呢?输入阻抗不是越大越好吗?如果输入端与信号源匹配好了,信号源输出功率就最大,信噪比就高些,我只能理解到这些,不知对否。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入端与信号源匹配好了,信号源输出功率就最大,信噪比就高些” 很有道理 就是这个

网友B:
那是为了与电缆匹配,避免信号在电缆中的反射。

网友C:
请问chunyang前辈,信号在电缆中会反射,那在50欧的电阻前为什么不会反射?

网友D:
请问chunyang前辈,信号在电缆中会反射,那在50欧的电阻前为什么不会反射?
引用 网友C:

反射始终存在,但反射的量有大有小。。。

网友A:
“反射” 有些邪乎 琢磨不透的解释  看看能量观点的解释吧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0762&highlight=
看这个贴吧 里面有解释

网友E:
要理解“反射”,先得去了解小传输线理论。

网友F:
不是使功率最大,是阻抗匹配,防止反射。
高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在不同阻抗的交接处,都会存在信号的反射。

网友A:
传输线理论是比较麻烦的东西 也就是分布电感分布电容的电路分析 是分布参数理论 用偏微分方程来描述表达的 还有电磁波的一些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有精力去弄清每个细节  毕竟每个人自己的事 电子应用工程师不见得要去弄清物理 微电子的东西 但不懂的话又有些问题会困扰 怎么办? 十万个为什么 少年科技 等书杂志能从通俗易懂的方面向小学生解释清楚一些比较高深的问题  那么 对电工而言 如果没有人为我们这么做 我们在学习时可以自己这么做   比如上面那个匹配的问题 用能量的观点 非常清楚  对于小功率信号而言 匹配就是获取大信噪比 对于大功率信号而言 就是最大输出问题 否则输出功率小(从接受者而言也是获取大的信噪比问题) 发射设备自身损耗大 会破坏设备

网友G:
这个帖子非常有代表性的,我当初也接触过传输线理论,呵呵

网友H:
可以理解为终端阻抗匹配,避免反射

网友I:
输入阻抗不是越小越好吗?怎么又是越大越好了?:call:

网友J:
输入阻抗不是越小越好吗?怎么又是越大越好了?:call:
引用 网友I:

输出阻抗是越小越好,不是输入阻抗

网友J:
不懂的地方:为什么要加50的匹配负载呢?输入阻抗不是越大越好吗?如果输入端与信号源匹配好了,信号源输出功率就最大,信噪比就高些

1 为什么要加50的匹配负载呢?……如果输入端与信号源匹配好了,信号源输出功率就最大,信噪比就高些
  你后面的半句就是最美妙的答案。
  从你说的情况看,这是射频传输。信号输入前的线路阻抗应该是50Ω,而注入该路线的放大器输出阻抗也是50Ω。再说了,你图中的放大器输出阻抗也是50Ω(请看那个串联在输出端的电阻)。最后,站在变大器的角度看,线路阻抗50Ω正好和放大器的50Ω输入阻抗相匹配。

2 输入阻抗不是越大越好吗?
  输入阻抗要求大是对放大器而言,不是对传输线而言。

OK,3分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