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封装的二极管主要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12-11):
其中有开关的为主,但我今天看到有白,绿两个色环的玻璃封装二极管,不是稳压管,请问是不是高频变阻二极管呢?一般玻璃封装的二极管有哪些功能呢?
谢谢

网友A:
检波,速度快

网友B:
玻封只是一种封装形式,点接触式二极管多采用,部份面接触式二极管也有玻封的,在玻封二极管中有小功率整流二极管、检波管、开关管、变容管、稳压管、触发管、雪崩管等等。

网友C:
玻璃封装和塑封金封一样,仅是一种封装形式,不能说玻璃封装就有什么特殊作用或用途。

网友D:
补充一个 PI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