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大哥!

楼主(2009-12-11):
(无正文)

网友A:
494是TL494吗?
如果是,该芯片内部有两个运放,误差电压送到运放输入端即可改变占空比。
运放的输出端以及死区时间调节端也可以控制占空比。

楼主:
是,我的想法是关断时就给过流信号,开通时就撤除这个信号,如此循环,行不?

网友B:
8000A?不知道导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A:
3楼:
不明白你“关断时就给过流信号,开通时就撤除这个信号”是要达到什么目的,也不明白“过流信号”给到哪里。

楼主:
正常譬如开关频率30K,则输出恒定直流电压
如需2K的脉冲怎么办? 直流环节加开关代价太大了

网友A:
楼主没有把最终目的说清楚。
你是要开关电源输出2kHz的方波?
开关电源输出2kHz的方波,那是很困难的事,虽然还不是绝对办不到。别说输出2kHz方波,就是输出1kHz正弦波都相当难。
难在开关电源输出端总有一个滤波器,这个滤波器是低通滤波器。为将开关的纹波去掉,这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一般相当低,所以比较高的频率是无法通过这个滤波器的。
要想让开关电源输出某种波形,将该波形的信号加在基准电压输入端即可,不必像首帖说的那么麻烦。但要输出频率较高的信号,非从开关电源输出端的滤波器着手不可。

楼主:
如果输出不滤波呢?  当作脉冲变压器使用

网友A:
输出不滤波,那么输出波形是间断的脉冲。而且如果不滤波,输出脉冲的电压与电流不能保证,对某些电路拓扑来说根本就不能工作。

楼主:
电压就是匝比关系,电流反正不超过上限,基本是按需供给的啊,大不了负载前加个小电感

保护都放在初级

网友A:
估计你是做电镀之类的电源。
不滤波的话,还有个问题,可能对其它设备的干扰很大。

楼主:
maychang大叔,太佩服你了!!!
负载前面加个小电感如何,再说那车间也没社么好干扰的啊

网友A:
如果不怕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最好还是把你的要求详细贴上来。输出要求多高重复频率的脉冲群,脉冲群持续时间停止时间,你的开关电源电路,等等等等。
须知开关电源启动时与正常连续工作时状态是很不一样的,至少启动时电源电流有相当大的浪涌,这对管子等是较严酷的工作条件。每分钟启动一次和每秒启动数十次,对管子的要求显然不同。此外还有变压器磁通复位问题,等等。

楼主:
谢谢maychang,等我有了进一步的方案再请您指点.
谢谢!!!

网友C:
那要输出2Mhz的正弦波也必须设计良好的滤波器么,如果对波形要求不是很严格呢?
7# maychang

网友A:
15楼:
上面一直讨论的是输出直流的开关电源,你要输出2MHz的正弦波,是要原输出直流的开关电源输出2MHz的正弦波么?如果仅是要2MHz正弦波而不限定用什么设备,那么另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