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需要用到嵌入式adsl模块,大家帮忙推荐个

楼主(2009-12-11):
要用电话线联网,所以想到这么个方案,还有大家觉得是用串口转adsl,还是网口转adsl呢,不知道哪位大虾用过,大概价位如何,谢谢

网友A:
接口应该用RJ45的,直接用芯片就是,拆个ADSL Modem看看便知。串口转ADSL的有模块,主要是为简化设计而用,比较难买,在网上搜搜吧。

楼主:
我是要作个装置代替pc,然后通过adsl接入电话网
这样与adsl猫通信就需要用网口,我想用串口好做多了
不过现在方案还是改用网口了,虽然难度增加很多,但为了以后考虑,现在就麻烦些吧
还有个问题就是家用的adsl猫不是工业级的,如果我要过认证一类的会不会有问题,这个不懂阿

网友A:
成品ADSL Modem有工业极的,直接找中兴通讯,想要工业级的也只能基于RJ45接口的ADSL Modem成品。

楼主:
中兴那种似乎灰常贵,咱用不起哦

网友B(2012-05-11):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们是专业做ADSL 模快,你可以加我QQ 83124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