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我在书上看到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
不太明白,书上说,有源蜂鸣器自带音源。
是不是说只要加上合适的电压和电流就可以发声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无源蜂鸣器是怎么回事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有源的内部有振荡电路,加上电压就发声。
无源的类似扬声器,需外加音频电压才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