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学术成了骂娘了,没劲return也能返回

楼主(2009-12-11):
main()
{
int a=8;
int b=0;
b=a;
b=add(a,b);
a=a+b;

}

int add(int a,int b)
{
int d,c;
  d=b-a+1;
c=a+b;

}
这是最简单的程序,居然运行正确?奇怪,大家看看

}

网友A:
无聊的帖子。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楼主:
但这个问题不符合ANSI C的规范,因此还是可以认为是KEIL的一个bug,其实我们陆续发现了多个错误,也和应贝特联系过,感觉其实realview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但这个问题不符合ANSI C的规范,因此还是可以认为是KEIL的一个bug,其实我们陆续发现了多个错误,也和应贝特联系过,感觉其实realview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
引用 楼主:

在你没有搞清楚它的内部实现机理的时候,请不要轻易断言Bug。

你所碰到的问题,2楼说的对,这只是一个巧合,与Bug无关。

网友C:
C编译器一般是不做返回规则检查的,你不写返回默认你不需要。

这不是编译器的BUG,完全属于你知识点的BUG ,呵呵,说的难听点就是针对这个你‘无知’了

楼主:
to yewuyi:
请勿轻言无知,如果你知道编译器的设计必须遵循ansi c 的规范的话,这句话你会咽回去的。
这点是编译原理的常识。
我贴出来的程序表明此编译器没有在程序声明return ,并明确返回值时,就“正确的”返回了,请各位先运行一下看看,add返回的是0x10,为什么不返回d的值,而是返回C的值?
这是科学讨论,毕竟realview就是一个编译器产品。

楼主:
to 香水城
没必要了解它的内部机理,它怎么设计与用户无关,只要明确它必须实现C的标准即可。

网友D:
LZ,编译器的警告难道你看不见吗?

而且,你从哪里确定“居然运行正确”的?

楼主:
这个应该是错误的程序,请你先运行一下,单步调试完再说。

楼主:
希望大家运行,单步调试一下再来讨论。

网友E:
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面讨论个P
难道楼主的编译后,没有警告?

本贴因被人投诉有骂娘嫌疑,特做处理

楼主:
警告不是错误,这里应该错误。
楼上的刷牙了吗?

网友E:
你别说,还真没有,我刚起来,
这都被你猜出来,看来我们果然不在同一级别
嗯,好吧:realview有弱智的BUG,大家以后写程序都按楼主的良好风格去写.

楼主:
当然,水平不一样,脑子是思维的,不是骂人的

网友E:
当然,水平不一样,脑子是思维的,不是骂人的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学习..

网友E:
大家以后注意了,
"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面讨论个P" == "骂娘"
以后发言千万注意.

网友F:
ATPCS规则:
   1.结果为一个32位的整数时,通过寄存器R0返回.
    2.结果为一个64位整数时,通过R0和R1返回,依此类推.
楼主的add函数中,变量c的结果恰好存储在R0中,所以运行起来碰巧正确。
如果楼主的本意是返回d而没有写return,结果就是错的了。

网友G:
我顶
21ic最近怎么都变成对骂的地方了
很不明白???
不就一个问题吗?
LZ看下反汇编
再了解下C编译成汇编参数是怎么传的 返回值又是怎么返回的就ok了
假如想更深入的了解的话 就弄明白局部变量放在什么地方 全局变量放在什么地方 堆和栈的区别
在一个C语言中 数据段是怎么安排的
个人觉得还是从基础上分析问题比较稳妥点
先把原理弄懂来
个人意见

网友C:
to yewuyi:
请勿轻言无知,如果你知道编译器的设计必须遵循ansi c 的规范的话,这句话你会咽回去的。
这点是编译原理的常识。
我贴出来的程序表明此编译器没有在程序声明return ,并明确返回值时,就“正确的”返回 ...
引用 楼主:
[/quot

呵呵,你的问题在2楼就已经被正确回答过了,你还在这纠结什么?不知道答案也就罢了,当别人给了你正确答案并解释清楚后,你还这样纠结,让我等实在佩服的不得了。。。

你继续折腾玩把。。。

楼主:
18,19楼,好同志,学术就是学术。
我发此贴的意思就是想看有没有高手,尤其是搞过编译器设计的高手,看看realview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这个程序明显不符合ansi c的规范,到底是我对ansi c的理解有问题,还是realview的问题,谢谢

网友G:
大家还是以讨论为好
不要刻意的攻击对方
论事不论人
牛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
更别说我们刚上道的小屁孩

网友F:
如果把d=b-a+1;放到c=a+b;后面,你会发现它返回的就是d的值,不能说编译器在程序没有“声明返回”的情况下就正确返回了,因为编译器并不知道你要返回哪个变量的值,只好把最后一个得到结果的变量值返回了。
如果把此函数改成:
int add(int a,int b)
{
int d,c,e;

d=b-a+1;
c=a+b;
e=c+d;

}
你会发现函数返回的是变量e的值。

网友B:
不错编译器的设计必须遵循ansi c 的规范,ANSI C的规范里说函数的返回值需要使用return返回;但并没有规定,没有使用return时,函数返回的值是什么,这个时候编译器可以返回任何数值,正因为如此,编译器才给出了warning,4楼的贴图中显示了这个warning,是楼主自己没有看清楚。

to 香水城
没必要了解它的内部机理,它怎么设计与用户无关,只要明确它必须实现C的标准即可。
引用 楼主:

既然楼主说是讨论学术问题,那么就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如果只是使用,可以没必要了解它的内部机理,但如果你要断言编译器有Bug,就必须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实现机理之后,才能科学地下结论。

退一步说,你认为按照ANSI C的规范来说,在没有return的情况下,引用函数的返回数值时,应该是什么内容呢?

网友H:
没有返回值,你的编译通得过?

网友A:
无聊的帖子。

网友I:
返回的值是对的吗,不大可能

楼主:
to  desert_hawk
您可以试一下,如果把d=b-a+1; 放在最后一行,返回的值仍然是0x10,这就是我认为奇怪的地方。终于有认真的认了,谢谢。
to 香水城
按照 ansi c如果没有return,严格的编译器是按照函数有类型的声明情况下报错的。

网友F:
to  desert_hawk
您可以试一下,如果把d=b-a+1; 放在最后一行,返回的值仍然是0x10,这就是我认为奇怪的地方。终于有认真的认了,谢谢。
引用 楼主:

23楼所说的是我用IAR5.11验证后的结果,我没有keil,所以试不了。IAR不写return同样是警告而不是错误。个人认为这个应该不能算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J:
http://flash-gordon.me.uk/ansi.c.txt

3.6.6.4 The return statement

Constraints

   A return statement with an expression shall not appear in a
function whose return type is void .

Semantics

   A return statement terminates execution of the current function and
returns control to its caller.  A function may have any number of
return statements, with and without expressions.

   If a return statement with an expression is executed, the value of
the expression is returned to the caller as the value of the function
call expression.  If the expression has a typ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unction in which it appears, it is converted as if it were
assigned to an object of that type.

   If a return statement without an expression is executed, and the
value of the function call is used by the caller, the behavior is
undefined.
  Reaching the } that terminates a function is equivalent to
executing a return statement without an expression
.

楼主不知道你的ANSI C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my issue is why the return stmt returns the right value,although I didn't define an expression for a function with the specific type.

楼主:
IAR不写return同样是警告而不是错误。个人认为这个应该不能算编译器的问题。

我也觉得比较奇怪。

网友J:
my issue is why the return stmt returns the right value,although I didn't define an expression for a function with the specific type.
引用 楼主:

undefined就是未定义
他可以返回正确的,也可以返回错误的
他可以报警告,可以报错误,也可以什么都不报
因为未定义,没人要求他怎么做,那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要问为什么会返回正确的值
我只能说“纯属巧合”

网友K:
半天看不出啥……

网友F:
楼主一直认为编译器返回了正确值,其实编译器只返回了一个恰好你认为正确的值。如果你的本意是返回变量
d的值,那你就会认为它返回了一个错误值,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网友L:
赞同楼上
反对任何攻击行为

网友B:
大家已经说了这么多,如果楼主还是不明白,那么请回答我在24楼的这个问题:“你认为按照ANSI C的规范来说,在函数没有return的情况下,引用函数的返回数值时,应该是什么内容呢?”

楼主:
香版主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回答过了。
我已经询问了从事编译器设计的老师,这个结果是编译器的问题,可以认为其没有完全体现出ansi c的规范,即在有确定返回类型的函数里,没有return时,应该报错,各位可以看看C#的函数设计。谢谢

楼主:
一个好的编译器是应该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各位可以试试realview中的FOR语句设计,所有变量均要在函数的前面声明。总之没必要迷信这些国外公司,国内的编译器虽然落后,但也不是别人的就好的不得了。

网友B:
香版主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回答过了。
我已经询问了从事编译器设计的老师,这个结果是编译器的问题,可以认为其没有完全体现出ansi c的规范,即在有确定返回类型的函数里,没有return时,应该报错,各位可以看看C# ...
引用 楼主:

1)你认为30楼给出的那段文本中,这句话如何解释:“the behavior is undefined.

2)你可以再向那位从事编译器设计的老师询问一下有关什么是“强类型语言”的问题,看看他怎么说?

3)你说“一个好的编译器是应该从用户角度出发的”,那么你认为Warning和Error有什么区别?Warning是不是从用户角度出发?

----------------------------------
又回顾了一下前面的帖子,发现楼主对我24楼问题的回答是:按照 ansi c如果没有return,严格的编译器是按照函数有类型的声明情况下报错的。如果这就是你的回答,你就需要好好解释我上面的问题1和问题3。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严格的编译器”?难道把应该提示Warning的地方改为提示Error就是严格吗?把规范中未定义的动作都提示为Error吗?

网友A:
一个好的编译器是应该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各位可以试试realview中的FOR语句设计,所有变量均要在函数的前面声明。总之没必要迷信这些国外公司,国内的编译器虽然落后,但也不是别人的就好的不得了。 ...
引用 楼主:

楼主的话不同意。
编译器应该安标准来,在标准的基础上(不破坏原先的标准)加上适当扩展。
而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realview用C99标准就可以。
IAR也可以。

for(int i=0;i<100;i++)
{

}

楼主:
main()
{
int a=8;
int b=0;
b=a;
b=add(a,b);
a=a+b;
for (int i=0;i<=10;i++)
{
  a=i;
}

}

testnormal.c(8): error:  #20: identifier "i" is undefined
请楼上运行一下。

楼主:
我们正在设计一个编译器,所以要先了解目前的编译器情况

网友B:
不用测试都可以看出,42楼的程序显然不符合ANSI C规范的要求!这个问题与楼主位提出的问题完全是2回事,不知道楼主在此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是什么?

楼主:
42楼是符合规范的,请香版主看看规范
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找高手,尤其是编译器设计的高手。
硬件应用是个较为简单的问题,编译器是核心,国内目前空白,通过我们的工作,国外产品也是有缺陷的。同样是C编译器,比较一下VC和realview,这两个的差别就是太大了。
重申一下:我们不是做广告来了,仅仅是学术探讨,香版主,研讨会时,我见过你,不必紧张。

网友J:
问楼主一句
你(们)的编译器打算支持哪些标准?还是只支持一个标准?
我不明白在当今大多数编译器都能由用户选择标准(规范)的时候你为何还是死盯着一个规范不放

还老拿这个来说是别人的缺陷?

楼主:
楼上的请指点,你知道的还有哪些规范,那个编译器可以让用户自己选择规范,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J:
在IAR下
可以通过选项支持一些C99或C++的规范
下面是IAR 4.42帮助中的文字

C language extensions
This section giv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 language extensions available in the ARM
IAR C/C++ Compiler. The compiler provides a wide set of extensions, so to help you to
find the extensions required by your application, the extensions have been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ir expected usefulness. In short, this means:
● Important language extensions—extensions specifically tailored for efficient
embedded programming, typically to meet memory restrictions
Useful language extensions—features considered useful and typically taken from
related standards, such as C99 and C++

● Minor language extensions, that is, the relaxation of some minor standards issues
and also some useful but minor syntax extensions.

网友M:
开发编译器,有前途

网友N:
自己做编译器,不是很容易

楼主:
谢谢 lxyppc ,不过c++的实现是编译器的一个重要工作,但对于嵌入式系统,会使代码非常庞大,效率比较低下。
IAR我们正在测试,不过ansi c的标准是大家公认的,c99则不然。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任何一个规范都不允许的。

网友B:
42楼是符合规范的,请香版主看看规范
......
重申一下:我们不是做广告来了,仅仅是学术探讨,香版主,研讨会时,我见过你,不必紧张。
引用 楼主:

我对楼主在45楼的最后一句话提出异议,即然是一个学术讨论帖子,我为什么要紧张?这里讨论的编译器既不是ST的产品,也不是专门为ST的产品而设计的,你这样的说法不是亵渎了这里的讨论气氛吗?

关于42楼的程序符合规范的问题,我有两点说明:
1)目前我手头没有C语言的标准文本,无法验证你的说法,如果方便的话,请上载一份供研究。
2)从我学习C语言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函数中局部变量的定义和声明必须在所有运算语句之前,不能放在运算语句之间,或者说任何局部变量的定义和声明之前不能有任何运算语句,对变量的初始化语句除外。

楼主:
2)从我学习C语言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函数中局部变量的定义和声明必须在所有运算语句之前,不能放在运算语句之间,或者说任何局部变量的定义和声明之前不能有任何运算语句,对变量的初始化语句除外。

我学的很早,但像for(int i=0;i<=10;i++)是在realview中发现出错的。
不要用什么亵渎,每个产品都是产品,都会出错的,也会有bug的。国内教育的结晶就是让广大学生认为国外的产品如Labview,matlab等是科学而非产品,这样绝谈不到什么创新。
ST的产品好?还记得我在研讨会,问你st的uinique ID量产如何实现的问题吗?什么产品都有不足,国外产品较好,但不等于神圣不可质疑。

网友B:
既然是学术探讨,那么你为什么认为我会紧张呢?什么东西会令我紧张?

网友J:
谢谢 lxyppc ,不过c++的实现是编译器的一个重要工作,但对于嵌入式系统,会使代码非常庞大,效率比较低下。
IAR我们正在测试,不过ansi c的标准是大家公认的,c99则不然。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任何一个规范都不允许的。 ...
引用 楼主:

的确
这里编译器让其通过,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他对市场作的一个妥协
因为作为一个产品,当然是能兼容越多的东西越好

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诟病的目标
楼主如想做一个能超越现有编译器的编译器,还是不要拘泥于标准
因为现在很多的用户已经习惯现在这种扩展的方式了
我希望你的编译器能正确编译现有的大部分代码,而不是对现有的代码作一个ANSI C规范检测,然后报出一堆的错误

楼主:
谢谢楼上,编译器这东西太复杂,我们近10人,3年了,才刚进入大测试阶段,主要针对Ti的DSP,好复杂,工程问题比理论复杂多了,现在的情况是**一篇也不想写,经验值钱啊。

网友D:
很明显,LZ只是为了操作一下,顺便宣扬下他做的编译器多么的好。

网友C:
2)从我学习C语言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函数中局部变量的定义和声明必须在所有运算语句之前,不能放在运算语句之间,或者说任何局部变量的定义和声明之前不能有任何运算语句,对变量的初始化语句除外。

我学的很早, ...
引用 楼主:

强烈怀疑你实际用过几种编译器?

for(int i=0;i<=10;i++)在IAR、HITECH FOR PIC等等下都会出错,而不仅是你的KEIL 。。。

你不妨测试一下再上来发表意见。

网友E:
谢谢楼上,编译器这东西太复杂,我们近10人,3年了,才刚进入大测试阶段,主要针对Ti的DSP,好复杂,工程问题比理论复杂多了,现在的情况是**一篇也不想写,经验值钱啊。 ...
引用 楼主:

早想到他是做编译器的了,或别个编译器的代理商.
想抬高自己也不用贬低别人嘛!

楼主:
我们是高校研究,而非是商业,当然最后能否商业是老师的事。
楼上的,我们没有贬低别人,只是想遇到高手看看有没有人能聊聊,毕竟国内做编译器的人太少了,在校的学生已经把学会使用别人的产品当成科学了,我们的基础平台工作太差了,甚至大部分学生认为那时国内不可能做的了,学会一种,找个工作。至于您怎么想,我们能理解。

网友O:
就知道肯定是学校里的.

楼主:
别以为学校不出东西,我们学校可不崇尚写论文,谁都知道国内论文是没用的,看看哪些热衷写论文的最后找工作时的醒悟状就明白了。

网友O:
:L  LZ没看明白.     同一件事,学校有学校的思维方式,小公司有小公司思维方式,国企有国企思维方式.......比如小公司直接改PCB中网络名,添元件,大公司可不能. 同样说话,衣着等也可以看出一个人身份.木有任何的褒贬.别激动.      编译器RETURN这个细节事情,只有学校的人才会去深究.

网友P:
lxyppc回复的几个帖子难道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网友Q:
你写个错误的程序,至于返回谁是随机的.但是对于一个编译器或者一种优化方式.是固定的.

你愿意写错程序,没人会理你.

如果你非要说个什么规范,那keil给你个error然后拒绝编译得了.给你编译过了也提醒你了.你还在这瞎说

网友Q:
看了4页还是lz在钻牛角尖.

你们设计编译器,呵呵.你的编译器bug肯定不计其数.不用比keil,有多少水平一编就能比出来.

国产编译器绝对没人用.这就是国产单片机中没使用公版指令集的都不支持c一样.

网友R:
还可以回不。这个贴太强了。不的不回。
main()
{
int a=8;
int b=0;
b=a;

a=a+b;

}
最后a等于多少?告诉你0x10!什么叫没return也能返回?根本就没返回。这个语句实际执行的时候被忽略了。

网友S:
奇怪了,我试的结果完全不同,

正在用STM8,所以就用Cosmic的编译器,结果是0 error 0 warning,默认返回最后一个值,也就是,c 跟d的语句位置掉换,最后a的值不同。

因为发现这么诡异,就再试了下用DevCpp这个编译器,结果也是一样。0 error 0 warning。

楼主给分析分析......

网友T:
请问:茴香的茴有几种写法?

楼主:
你写个错误的程序,至于返回谁是随机的.但是对于一个编译器或者一种优化方式.是固定的.

你愿意写错程序,没人会理你.

如果你非要说个什么规范,那keil给你个error然后拒绝编译得了.给你编译过了也提醒你了.你还在这瞎说

无知者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