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arm的 板子那个好点呢??大家 推荐 推荐

楼主(2009-12-11):
前辈们 推荐 推荐 arm的板子吧,上淘宝上看了看,都不便宜呀,还是谨慎点买好,so。。希望前辈们 推荐 款 性价比高的 板子。。。

网友A:
我来自荐:
AT91SAM9261开发板,699元,功能及其强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ad950.htm?cm_cat=0
◆ 核心板+底板设计

◆ AT91SAM9261,主频最高可达240M,工业级;
◆ 256M Bytes NAND Flash(可更换1G的NANDFLASH);
◆ 64M Bytes SDRAM(2片16位的SDRAM芯片组成32位接口);
◆ 4M Bytes Dataflash
◆可选240x320/320x240/640x480TFT液晶输出;
◆VGA输出,最大可支持800x600分辨;
◆一个RS485总线接口,120欧姆终端电阻可以通过跳线选择;
◆一个CAN总线接口,120欧姆终端电阻可以通过跳线选择;
◆一个串口为标准三线RS232接口;
◆一个DBUG串口;
◆两个个USB HOST全速(USB 2.0 Full Speed)接口;
◆一个USB Device全速(USB 2.0 Full Speed)接口;
◆10/100M带自动翻转的网口,带发送、接收和LINKACT指示灯;
◆CF卡接口/2.5寸硬盘接口;

◆高保真音频输出接口;
◆ 20芯标准JTAG接口;

◆ 12位AD;

◆带温度传感器(18B20);
◆两个接在GPIO口线上的高亮LED;
◆ 4X4矩阵键盘接口;
◆引出SPI总线;
◆引出I2C总线;
◆引出所有剩余GPIO;

◆扩展接口采用PCI04接口形式,方便用户扩展;
◆ 5V直流电源电源供电,带电源指示灯;

网友B:
看你想玩ARM7还是9,7的话推荐周立功的,上手快。9的话推荐2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