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讲一下这两幅图,谢谢!

楼主(2009-12-11):
刚看了一篇datasheet上讲运放的图集,有两个不懂,恳请各位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第一个是电压转电流 R1是取样电阻 Q1是场效应管 绝缘 使得Io与R1的电流相等

第二个是1n4611是稳压管(精密的) 这个电路控制1n4611上的反向工作电流(I=V2/R1=V3/R1) 使得1n4611工作于最佳的工作点(比如温漂最小点)
这个解释不对,应该是控制Vout=k*Vout-Vz  k就是调节R3获得的反馈比例

网友B:
我倒觉得图2 是个可调稳压源,输出为负电压

楼主:
谢谢您!但仍有些不明白:第一个图的场效应管的栅源间电阻很大,那么负反馈算不算接通?如果没接通的话,Vp=Vn就不成立了。第二个图,k应该小于1吧,这样的话,稳压管不是没有反偏吗

楼主:
这是原datasheet,诚邀各位一起研究

网友A:
第二个就是可调稳压啊 Vout=k*Vout-Vz --> Vout=-Vz/(1-k)

第一个图的场效应管的栅源间电阻很大,那么负反馈算不算接通?如果没接通的话,Vp=Vn就不成立了场效应是电压控制电流 或者是 电控制电流,效应么,所以负反馈应该是接通的。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这个还算简单 我有时看到稍复杂些的 我也会疑惑 能否过渡到稳定的工作状态 就是个自举过程

楼主:
豁然开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