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改RTX51 Tiny里的配置文件?

楼主(2009-12-11):
在keil环境下,如果在工程里添加RTX51 Tiny所有的源代码包括配置文件则可以更改,除了这种方法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2010-02-06):
请问楼主是啥意思,我看资料好象只用在工程中添加"Conf_tny.A51"这一个文件就行吧,在包含头文件即可吧。我也是刚开始学习,我看例程里并没有包含很多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