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型半导体的多子是自由电子,所以它带负电这句话对吗?

楼主(2009-12-11):
因为 N 型半导体的多子是自由电子,所以它带负电。

难道这句话有问题?
请各位给我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应该不正确    N型半导体中的自由电子主要来自于施主杂质原子,少量来自于价带的价电子。
当施主杂质原子提供出电子以后,本身就变成了带正电荷的中心,其数量与电子的相等;如果是价电子产生的自由电子,产生一个自由电子的同时,也必将产生一个带正电荷的空穴,所以正、负电荷也是相等的。这是电中性原则。

楼主:
参了5价的磷之后才叫N型半导体。其中的多子就是自动电子多,肯定就带负电了。我就是那么想的。

可偏偏这句话时错误的。我弄不明白。

网友B:
只是说那个空出来的自由电子移动到其他地方的几率大一点罢了

网友C:
因为 N 型半导体的多子是自由电子,所以它带负电。

难道这句话有问题?
请各位给我分析下,谢谢了!
引用 楼主:

N型半导体之多子是电子,其带负电没错。但五价参杂之原子核内也多了一个质子,所以两相抵消,谁都不吃亏。

网友D:
带电吗?
我怎么从来没有被它们电过?

网友E:
6# iQanalog 穿马甲了就这么搞:lol

网友F:
如果对,还不成永动机了

网友G:
看一下半导体的书,是“局部”自由电子多(PN结附近),整个还是一样多。
注意细节,不要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