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串口让网页更疯狂

楼主(2009-12-11):
●█〓██▄▄▄▄▄▄ ●●●●●●→ ''''╭WWWW╮
▄▅██████▅▄▃▂ 传播非典灌水四方 ( ●_●)
███天█马█行█空████ '''',,,;,;,;'''/▇\''
◥⊙▲⊙▲⊙▲⊙▲⊙▲⊙▲◤ 群魔乱舞见阳光/MMMM\

带语音提示功能的HotWC3网上在线运行CRC超级运算器V5.06

网友A:
红叉,果然疯狂。:lol

楼主:
HotWC3网上在线听书或语音识别Internet选项设置

HotWC3网上在线听书或语音识别Internet选项设置:
在IE中的"工具"菜单点击“Internet选项”,在Internet选项下拉子菜单"安全"页内点击"自定义级别"
弹出"安全"页下拉子菜单,在"对未标记为可安全执行的ActiveX控件初始化并执行脚本"内选择启用。
设置完后退出IE,再重新启动IE并运行HotWC3后即可网上在线听书和语音识别。

HotWC3网上在线文件操作及串口通讯控件注册:
若安装VB后即可实现网上在线文件操作及串口通讯,COM1~COM16

网上在线即可下载控件:
http://activex.microsoft.com/controls/vb5/mscomm32.cab
http://activex.microsoft.com/controls/vb5/comdlg32.cab
并自动注册控件。

手工注册或卸载控件方法:
注册COMDLG32串口控件
regsvr32 c:\windows\system32\comdlg32.ocx
卸载COMDLG32串口控件
regsvr32 /u c:\windows\system32\comdlg32.ocx

注册MSCOMM32串口控件
regsvr32 c:\windows\system32\mscomm32.ocx
卸载MSCOMM32串口控件
regsvr32 /u c:\windows\system32\mscomm32.ocx

楼主:
可惜这里没人真正知道它疯狂到什么地步~~~

楼主:
我喜欢用XP+IE,Vista+IE

网友B:
IE是一个极其让人不舒服的浏览器,装了系统第一个就要干掉它……
哪有firefox那种标签式窗口,一次打开几十个网页都能轻松管理,下次开机还可以自动恢复到上次打开的所有页面,以便直接看新闻、小说,收发邮件,灌水……

楼主:
实际是用TT,360SE,遨游等,内核都是IE的

楼主:
现在看出IE核的好处了,它支持 VBScript,否则俺的汉字加密就无法办到~~~

菜地公告:HotWC3全面支持CRC安全密码和GB2312-80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