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

楼主(2009-12-11):
(无正文)

网友A:
我们给芯片的时钟信号是什么波形?方波吗。 可以示波器看下   正谐波

多谐震荡器怎么理解? google 百度
多谐振荡器电路是一种矩形波产生电路,这种电路不需要外加触发信号便能连续地、周期性地自行产生矩形脉冲。该脉冲是由基波和多次谐波构成,因此称为多谐振荡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