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USB摄像头代替监控摄像头?

楼主(2009-12-11):
我最近安装了一套硬盘监控(8个摄像头),可是发现图像太模糊,可能是输出是按(老)电视信号输出的,或者买的摄像头价格低。于是想到了电脑的USB摄像头,USB的分辨率很高的,价格有低,可是两个输入电压又不一样,一个是12V,一个是5V,有没有办法能用USB摄像头代替监控的摄像头?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A:
问楼主下,usb摄像头价格多少?不会说的是聊天用的吧?
画面效果与以下因素有关:
1.摄像头性能
2.摄像头的选择、设置、调整是否合适
3.线材的质量
4.采集卡的性能
5.图像压缩率

楼主:
USB摄像头就是聊天用的,这个已经比安防用的清晰多了,安防的水平解析度是480线,聊天用的已经比这个好多了。
传输线用的是75同轴,应该问题不大
采集卡应该不是很好,在市场上买的是280元(8路的),芯片型号是6805
图像压缩格式是MP4,应该差不多

因为我是外行,所以发现问题如下:
1,电视上(经济与法栏目出现的比较多)出现的监控录像视频,都是很模糊,如果清晰的图像岂不更好?
2,我的监控图像与电视上差不多,能否在花钱很少的情况下进行改进?
3,聊天用的摄像头图像很清晰,想弄一个换一下试试,可是发现两个电压不一样?

于是就想问问高手:就没办法再花很少钱的情况下,把原有的监控图像变的更清晰?

楼主:
在论坛里搜了一下USB摄像头,看到以前大家讨论的问题,大致结果如下:
安防摄像头用的是CCD,USB廉价摄像头用的是cmos,难道不能把usb摄像头用到安防上么?
如果能用的话,会之家降低安防的价格呀,会有一个新的金正产业产生,这个产值会很大幺。
如果不能,或者改后反而会有更大的费用产生,就当我没有说过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B:
不能代替,首先二者因应用不同,设计指标相差很远,而廉价USB摄像头的清晰度、感光动态范围等指标是远不如监控摄像头的,给你错觉是距离带来的。用廉价摄像头传感器替代监控摄像头传感器只能在传感器这一点上以牺牲性能指标为代价节约有限的成本,而这一部份成本在整体上并不显著,性能的降低却非常明显,所以不会存在楼上所言的“新产业”。

网友C:
别的不说了,USB摄像头是电脑的USB接口设备,它们之间传输的数据信号,传输距离有限。监控摄像头是视频输出的,传输距离相对较远,通过中继放大可以传输数公里。

网友D:
usb用接长线(才加5米)就不能工作了.试过.

网友E:
感觉上,一个是工业,一个是民用的,要求不同。

不过,从软件方面考虑。图像清晰的话就存在几个问题。
1 传输速度问题。距离越长对传输线路以及传输协议的要求越高。
2 存储容量的问题。因为画面清晰了,在相同的帧数情况下,存储空间要求更大了。

感觉上清晰固然是好,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少的。

网友F:
不行,焦距不一样。

网友G(2010-07-14):
接口问题,焦距问题,还是打住吧。还是选稍微好一点的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