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源热水器1度电当4度电用”?我怀疑能量不守恒!

楼主(2009-12-11):
最近,“空气源热水器”比较火,我身边有朋友蠢蠢欲动,欲做大投资加入这个行业。
    可是,听完他对“空气源热水器”原理以及优点的介绍,我彻底糊涂了。网上一查,清一色的溢美之词,我彻底被颠覆了初高中物理的能量守恒定律。
    简而言之: 所谓空气源热水器,就是一台制冷空调的逆过程。 通过压缩机制热,制的热量烧水,而散热风扇吹出来的是冷风。  当然这台压缩机是耗电的,但神奇的是,网上宣传效率比普通的电热水器效率高4倍,达到360%!所以大大的节能!!
    我迷糊了,电热水器是直接将电能转换成热能,效率都只有0.9, 你压缩机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机械能再转换成热能,多拐一道,你效率还能更高???  效率都超过1了,岂不是可以做成永动机?
    诚恳请求各位理工科的同仁给我指点迷津! 学文科且爱忽悠人的请绕行!

网友A:
看样子学点四大力学(《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热力学》)是有好处地,至少能帮你忽悠别人而不被别人给忽悠了。

能量是什么?物质之属性也。几乎任何物体都含能量,连场都不例外。

就微观粒子来说,能量就是它的动能(表现为动量)加上其势能(表现为其在场中的位置),可见单个粒子的能量中没有温度概念。但当粒子数目增多到宏观尺度,描述粒子的能量就必须引进统计概念,这便出现了温度概念。温度概念的基础来自于“热力学第零定律”,其内容很简单,说的是若三物体A,B和C,若A与B和B与C热平衡(没有能量流动)则A与C也平衡,热平衡则认为是“等温”,“热力学第零定律”是温度计的物理基础。

有了温度是否就知道其能量了呢?否。温度只是表示其两物质间的热平衡概念,就象两个不同口径的水杯,虽然其内水的高度相同(这样若连通两杯的话,不会形成水的流动),但两杯中所盛水量是不同的。由此可见,物体的热能(内能中的一部分)是由物体的温度,比热容和体积所确定的,温度确定于其平衡态。

物体中的热能可以“流动”,也可以转换(转换成其他能量形式,或由其他能量形式转换而得)。但无论是流动还是转换,其能量总和是不变的(包含其他的能量形式)。这便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热能总是“自觉”地从高温区流向低温区,反之则不然。这有点象你的桌面,不知不觉的会变的零乱不堪,要整理它却非得化些“功”夫不可。这便就是所谓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

虽然热能不会“自觉”地从低温区流向高温区,但若我们化些“功”夫的话,还是能够逆向搬动的。当然,这里有两个因素影响着热能的逆向搬动效率,其一是工作介质的特性,其二是回路损失。

网友B:
电热水器,电能转换成热能的效率是100%。
空气源热水器,效率确实可以大于100%,因放出的热量除电能转换以外,还有空气温度降低放出的热量,这并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不过通常情况下不可能达到360%,那是厂家忽悠。

网友C:
就是空调原理。
空调用掉的电,实际上去搬动热量。把室内的热量搬到室外,就是制冷,反之则是制暖
1度电搬运的热量不止1度电的能量,比如一度电能搬2.5KWH的能量,那么能效就是2.5
这个东西,与两边的温差有关,温差越大,则搬起来越吃力(效率低),这时能效就变低了。
所以一度产生3.6度的能量是就可能的。但温差变大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D:
厂家自然是爱搞搞噱头的。

网友E:
360%是有条件的,就是温度适合,且温差低的时候。就象搬东西,不上楼可以搬得多,上高楼就搬得很少了。

网友F:
呵呵,俺们有做空气源热水器的控制器。

这个东西统称为热泵热水器,有家用的小热泵,也有商用的大热泵,家用热泵控制器比较简单,商用的就复杂多了。

能量是守恒的,你只需要弄清楚压缩机的功率和制冷量这两个参数,你就弄明白它为什么可以比普通电热效率高那么多了,它主要吸收了空气中的潜热能量而已。

至于你朋友是不是要上这个项目,呵呵,如果是商用的项目,可以上,如果是民用的,建议慎重,热泵热水器虽然有效率高的好处,但也有造价贵、结构安装要求高、初始制热速度慢、维护成本高等不足,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更看中的是让他一次掏多少钱,呵呵,老百姓可不会给你算5年、10年的使用成本帐。。。

对于商用产品来说,做这个还是不错的,商业场合一般都会提前启动,启动后一般不会间歇,都是连续运行的,而且还是和商业场合中的中央空调联合起来使用,蒸发器给环境保暖,冷凝器给水加热,制冷和制热的转化效率大大提高。

热泵控制器的作用就是努力提高转换效率,努力保障机组长寿命稳定运行并尽量降低电能消耗。

网友F:
国内大厂家主要是美的在做,我前段时间发了一个行业调查报告,中间就讲到了这个市场的状况。

在发一次,需要者自行下载阅读,呵呵,这可以我付费的商业调查报告哦。

网友A:
这是一个方向,如地热源系统,把大地视为一个相对的恒定热源(利用江海湖泊也行)。

能量守恒自然是成立的。不仅如此,熵增原理也没打破,因为你所得到的熵减量还抵不上发电厂所产生的熵增量。因此,永动机是不可能存在的。

网友:
新知识,学习一下

网友G:
功率 制冷量

网友H:
能量守恒是任何时候都成立的。
一度电怎么就能产生3度电的能量?扯淡。
请问各位,室内外的温差靠什么来产生?也要能量呀。这个能量哪儿来?偷来的?北方冬天倒是可以偷暖气的能量。

网友H:
都是商家的噱头呀

楼主:
yewuyi说得挺专业的,感谢。
   商用的好理解,废热利用嘛!反正中央空调一整天都开着,散热器吹出的热风别浪费了,把水吹热喽当洗澡水,白白得到好处。
   但家用的就想不通了。 我说下我的理解:因为夏天空气温度高于自来水温度,所以水可以沾气温的便宜,少费些电。好比冰箱里的冻肉拿出来先放在空气中解冻再煮,可以省煤气。
   但是,,,如果气温不比水温高,比如说都是25℃,那热泵的效率还比电热丝高吗?? 请各位赐教!

网友F:
都是商家的噱头呀
引用 网友H:

商家虽然吹了点,但也不完全是噱头,你不懂就别瞎说哦。

网友F:
yewuyi说得挺专业的,感谢。
   商用的好理解,废热利用嘛!反正中央空调一整天都开着,散热器吹出的热风别浪费了,把水吹热喽当洗澡水,白白得到好处。
   但家用的就想不通了。 我说下我的理解:因为夏天空气温度 ...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弄明白压缩机功率和制冷量的原理,所以说什么都是白搭。

需要说明的一点:那不叫散热器,实际上叫冷凝器和冷凝风扇,如果是热泵的话,一般冷凝风扇都可以不要,直接用水给冷凝器降温,压缩机的效率和冷凝器降温的效果有密切关系,当然也和蒸发器有密切关系,这里就不再提它了,冷凝器的降温效果越好,一般压缩机的效率会有提高,加大冷凝器冷却水的循环速度可以提高降温效果,另外需要告诉你的是,冷凝器表面温度可以达到150~180度以上。

网友I:
这东西市场确实很大,砸个1000W你就明白了
悟性好能力强的话再砸1000W基本1年就能收回来

网友J:
11L居然是电工...    这个东西就跟空调一码事...  你家空调冬天难道是电热丝产生温度的么?如果1度电产生1度电的热量,还要空调个P啊,直接电烤箱算了.

不过效率哪有那么高,360

网友K:
是热泵原理,不是扯淡。

压缩机做的功用来搬运热量而不是直接产生热量,能效比确实能大于1,但3.6就夸张了,除非是热天只要让水稍微热一点点。
商家老是胡乱制造新名词来做噱头,然后避开成本高、系统复杂的缺陷,夸大其效果,都把极端特殊情况下的极端数据作为常规数据来宣传。

中央空调的话还差不多,把冷热空调改成热水器即可(当然,死机改动很大的。),而家用的话,估计市场够呛...

网友J:
:L  家里拿来洗澡?估计要提前1个小时开在那才合适,
     拿来烧开水?温差那么大?有个P效率

网友L:
不就是一个能量的搬移吗?你非要理解为能量的转化,死脑经。

网友M:
能量搬移一点不差

网友F:
:L  家里拿来洗澡?估计要提前1个小时开在那才合适,
     拿来烧开水?温差那么大?有个P效率
引用 网友J:

1小时到是不需要的,如果是洗澡的话,有50度的水温就够了,这个加热时间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系统设计的好的话,20~30分钟就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F:
随着水温度的上升,热泵的效率不断下降,50度以上效率就会下降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原理就如同你的家用空调夏天用的时候,如果外机的环境温度很高,那么制冷效率明显下降。

所以烧开水就别想了。。。

网友A:
这通常受到热机的工作介质之特性和系统的绝热性能限制。

网友H:
你搬谁的能量?
屋内外的温差就不需要能量了?
你搬了能量,别人的就少了。这不是偷么?

网友B:
25楼所言甚是奇怪。
风力发电,潮汐发电,洋流发电,偷了谁的能量?

网友H:
关键是你的应用跟“风力发电,潮汐发电,洋流发电”不一样。
你搬的可是屋内屋外的温度差。屋内屋外的温度差哪来的?可不是风、潮汐、洋流产生的,是空调或暖气产生的!

网友J:
;P  从LS,总结出一句:虽然电工是体力活,不过电工也不是人人能当的...

网友J:
25L请想想你家空调冬天怎么用的?难道里面用的电热丝?同样功率,看看电热丝和空调哪个提升室内温度多.

网友H:
效率360%的的提法就是错误的。哪种东西的效率可以超过1?
比热水器的效率高4倍?不太可能。
“同样功率,看看电热丝和空调哪个提升室内温度多?”,我觉得应该是电热丝多。而且空调制热的话,也是靠的电热丝,只有傻瓜才会用压缩机去制热。

网友B:
30楼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完全错了。

网友N:
如果在此开开玩笑,无所谓了!如果真要严肃的讨论消耗1KWH的电得到3.6KWH的热量,应高说这是绝对可能的,如果不信可以去看看逆卡诺循环。注意:是消耗1KWH电,不是让1KWH电直接发热!就是说,我们把低温热源3.6KWH的热量搬迁到高温中要消耗1KWH的电,明白吗?如果效率高,消耗1KWH的电,还可以搬迁大于3.6KWH的热量。

网友O:
这个,向专家学习了:lol

网友H:
关键是你搬迁哪儿的能量?哪儿的能量能让你随便搬迁?除非是自然界的,90度的地热,你从地上抽上来,耗1度电,当然可以得到3度电的能量。
关键是哪个温差是谁来制造的?你自己制造的!这个要耗不耗能?
难道你得到的能量还可以超过你制造这个温差的能量?中间没有损耗?

网友B:
34楼继续理解错误。

网友K:
唉,无语了...

网友P:
俺们可以这样理解  热泵就象是筑了一个三峡大坝
把本来白白流走的能量 储存起来然后再放出来 哈哈

那么你再发电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烧煤  就象发热时不需要电一样的意思
当然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 瞎举个例子~~

网友F:
呵呵,34楼好好面壁一段时间去。。。

网友Q:
给39楼盖个邮戳

网友R:
讨论渐入佳境,学习了.

网友S:
投资需谨慎,厂家只讲利润不讲物理科学的

网友T:
39楼讲的确实不错。

网友L:
对25楼彻底无语

网友U:
想了解下空调的能效比是社么条件下测的?各家是否一样(统一标准)?

网友V:
简直是无稽之谈,初中物理学过没?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传导,即使空调,你想想其中的每个环节,都是遵循这个规律,记得那个科学家说过,是地球海洋的温度下降1摄氏度放出的能量,是人类一年的能源总量,你怎么不用那机器把这能量吸过来啊,空气25度时,你是绝对不可能让空气的能量传导给26度的水,只能靠其他能量将其加热。

网友W:
先去弄明白空调的原理。电在这里不是拿来发热的。是从冷空气中提取热量。很奇怪的说法对吧。其实,冷和热是相对的。室内10度,室外5度,你觉得室外是冷的。室内0度,室外5度呢?室外就成热的了。任何冷空气里都是有热量的。只是,如果室内0度,室外5度,你想把室内温度提高,很简单。打开窗户通风就可以了。室外的热量自然到室内了。不需要消耗能量。如果室内10度,室外5度,这时你还要把室外的热量提取到室内来,这就需要用一定的方法,消耗一定的能量。这个方法就是压缩机制热。消耗的能量就是这台机器用的电。如果这台机器消耗的电所能做的工作比用这么多能量直接发热都比不上的话,那这台机器有什么用?再换个说法。把温度当成高度。把你当成能量。你站6楼,人家在9楼。他要到你这里很简单,往下跳就可以。(不要说人身安全什么的,这里不考虑这个)。你要到9楼就得用些特殊手段。拿根绳子把你吊上去或者什么的。虽然要消耗些东西。并不等于说不能上去。就你家空调来说,比如35机,意思是他的实际制冷/制热量有3500W。但实际消耗的电呢?一般也就1000W多点。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放到热水器上怎么就不能理解了呢

网友V:
您这东西要造多一点,可以解决世界两大难题啊,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啊!多造点全力开着,即把环境温度变低了,还可以用烧开的水发电,哇!得多少个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啊!

网友T:
掌握高中物理就不应该对这样的问题感到疑惑。

网友A:
简直是无稽之谈,初中物理学过没?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传导,即使空调,你想想其中的每个环节,都是遵循这个规律,记得那个科学家说过,是地球海洋的温度下降1摄氏度放出的能量,是人类一年的能源总量,你 ...
引用 网友V:

这东东初中物理是不够的,还得往上爬点。给个式子:

η = 1 - TL / TH

这是卡诺热机理想效率(TH为高温源,TL为低温源,单位为K)

设想存在理想逆卡诺热机,则有效率:

ξ = 1/η = TH / (TH - TL)

自然不会有那么高的(理想)效率存在。

至于热量总是由高温区流向低温区是没错。但你可以对介质施加点“暴力”——压它,它就会发点脾气——升温了。温度升高了,自然就可以流动了。

网友F:
怎么还有人弄不清楚?!

呵呵,压缩机的原理很是很简单的,为何那些想当然的人不愿意去GOOGLE一下看看压缩机的原理呢?!

温度只是一种宏观表象而已,真正关键的是物质的动能和势能。

网友A:
当然你也可以“安抚”它一下——减压,它就会安静下来——降温了,热量也就可以流回来。
这就是卡诺循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很普通的物理现象。

网友X:
笑晕,,,不知道这电工咋当的.

网友X:
如果是个"**者"也就正常,居然是电工.

网友X:
建议让那位去空调厂做半年.

网友K:
唉,47楼也就初中物理的水平了。

既然解释不通,那空调、冰箱你总见过、用过吧?
夏天开着空调时,室内十几二十度,室外30度,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传导,热量是不是只能劲的往房间里跑呢?那室内的温度岂不是必然会跟室外一样的热?
但是,上面只是热量的自然传递,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做功来逆转这个过程。正是因为有了空调,给它电能它就能暴力的将热量从“冷”的低温物体传给“热”的高温物体,所以才能将温度低的室内热量传到温度高室外去。

不说空调,它实现这个过程的步骤太复杂了,你可能难以想通。你去找个半导体制冷片,然后按额定参数加上电压,你就会发现:
冷的一端越来越冷,热的一端越来越热了。很明显,此时热量是从冷端传给热端的哦~

最后,希望你能明白:空调、冰箱降低室内温度实际上只是将更多的热量搬移给了室外,同时也把做功过程多出来的热量扔给了室外,对于整体来说,热量反而会越来越多。而降温的只是某个局部。——同时也需要介质来传递热量。

而要想用空调原理来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的话,你得把空调的另一端人放在地球外面去才行哦~
当然,有足够的能源的话把热量从冷端搬移给热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这时还用空调原理是不是太傻了啊?因为明显太空中比地球冷的东西多多了,比地球热的也不少。你只要建个足够长的管道把散热器(集热器)放在离太阳更远的行星上就能实现良好的散热需求了(需要考虑距离变化的问题);而能源问题嘛,那就更好办了,建个管道到太阳上去嘛~:lol

网友K:
Re:
54# 单片机病毒

谁说没人说到点子上啊?
我早在18楼:  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V:
回复 网友K:
你跟我说的不是一件事情啊,楼主在说那东西号称360%的效率,我就在想,假如热水器1000w,烧出的水有0.9×3.6×1000=3240w(暂以此为单位) ,那么多出来的能量肯定是从空气中来的,好了,我们用烧开的水发电,即使效率为50%,减去1000w还有620W,好了,这东西放在大街上,岂不是及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还发出了电,多好啊!

网友K:
都说了“360%的效率”只能在温差几度时实现啊,还要怎么说?
几度的温差能做什么功?
几度的温差就能变成开水???

而且整个系统的熵只会越来越高,用空调也只会让别人更热罢了。

网友A:
你跟我说的不是一件事情啊,楼主在说那东西号称360%的效率,我就在想,假如热水器1000w,烧出的水有0.9×3.6×1000=3240w(暂以此为单位) ,那么多出来的能量肯定是从空气中来的,好了,我们用烧开的水发电 ...
引用 网友V:

效率和功率不是一码事,能有那个效率不一定输得出那么大的功率。理想效率确实不低,但其七扣八折下来估计减低不少。

目前功率密度最理想的还是电和燃料直接加热。

网友T:
不必再争论下去了,这个问题在本栏目甚至都不是第二次“讨论”了。

网友H:
这个玩意儿,讨论了半天,实质可能是说其制热效率高,至于采用了什么鸟办法就不要讨论了。
但能高到什么程度?如果热水器的效率是0.8,那你这玩意儿不会到达0.8*4=3.2吧?最多也就1吧?

网友T:
还在这较劲?还不明白的,建议回高中补习一下物理。

网友Y:
我是过来围观NC的.....................

网友Z:
电能是二次能源,热能是一次能源, 你首先要搞清楚什么事二次能源

网友F:
哎。。。

叹气一下再次路过。。。

网友AA:
这个问题也讨论得这么热闹??
3年前跟几个同事讨论过了,几个马达工程师也是不明白里面的奥妙和原理。
(教育真失败!:'(:'(:'()

我只说两点:
1:这个东西没有违反能量守恒,能量守恒不会给你答案。
2:要明白其中的原理,请找热力学方面的资料来看看。

网友AB:
我晕,这么容易理解的问题讨论这么久,高中物理怎么学的,根本就是学过,大学怎么考上的,汗,还电工, 太单片机也不好

   把一堆空气分开质量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高温,一部分低温,但是空气混合起来温度还是一样(体积不变)
   制冷剂的沸点很低,加压升高,所以压缩后的制冷剂是液态,想吸热,就降压,制冷剂沸点降低(低过室温),开始气化,从空气吸热,得到冷空气(跟当时的制冷剂沸点一样的温度),制冷剂运到需要的地方,加压,冷凝点升高,凝结,放热(空气的温度就是当时制冷剂的冷凝点温度)
   So easy ,如果没记错的话初中物理就有,这玩意邪乎点就是电动力学,分子物理;P
电能只消耗在压缩动力做功!

网友AC:
省个鬼。要是在8楼的2路汽车上往10楼搬当然能省,大冬天的,就跟在18层地狱往地面搬一样,能省?!

网友AD:
:lol,这个东西拿来洗澡确实不错,干其他的烧水可能真的有点勉强

网友AE:
我晕,这么容易理解的问题讨论这么久,高中物理怎么学的,根本就是学过,大学怎么考上的,汗,还电工, 太单片机也不好

   把一堆空气分开质量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高温,一部分低温,但是空气混合起来温度还是一样 ...
引用 网友AB:

这么多人讲,就是没有人讲得浅显易懂一点。也就74楼的飞狐兄算是讲得差一点到点子上。
在下不才,发表下愚见。
我总结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讨论能量守恒时系统界限划分,另一个就是空调制冷原理。
以夏天空调机制冷来讨论。
空调机分为室内机和室外机两部分,它们之间用管道相连,管道内装着制冷剂。制冷剂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沸点低(比如0℃),另外一个是加压后容易液化。这里用到一个很重要的物理现象(规律、。,)——凝结液化放热、沸腾汽化吸热。
制冷时,室外机对气态制冷剂压缩,制冷剂就会变成液体,在这一过程放出大量的热,室外机消耗1kWh电的能量压缩制冷剂可以让放出远大于1kWh的能量;然后,液体制冷剂保持高压状态被运送到室内机,制冷剂在室内机里面被撤去高压,尽情地沸腾汽化,汽化过程吸收大量的热;汽化后的制冷剂再次被送到室外机压缩。空调机连续运作,屋里的热就被搬到屋外了,屋里变得越来越冷,屋外变得越来越热。
在这一过程中,以房屋作为一个系统,系统总的能量是不守恒的,能量被搬到外面去了;以屋外界作为系统,能量也是不守恒的;这时需要以整个地球作为讨论对象,整个地球的能量是守恒的。
如果把室外机浸泡在一个水桶里面,并且水桶的隔热性能不错,这就能得到一个空气热源热水器。

如果制冷剂在空调机里不被液化,也还是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但这时就只能用热力学的理论来解释了,这在前面很多位朋友都讲到了。有一些现象是很容易观察到的,打气筒打气后会变得很热,变热的一部分原因是摩擦,但主要还是空气被压缩后放热造成的,不信的可以把出气口敞开使劲打气,看看打气筒摩擦发热有没有真正打气时热。还有就是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更容易烫伤手。
逆现象就是气体压强变小时会吸收大量的热而致使温度变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灭火器上有警示语“使用时不可直接触摸瓶体,以免冻伤”。

空调机使穷人的夏天更热,冬天更冷。

网友AB:
HWM 是博士;P,解释个小玩意一套一套的

网友N:
这东西理论依据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具体解释就是等容变化的逆卡诺循环。制冷用得多,而制热用的少,不是因为效率的问题,也不是温度达不到,100度很容易达到的,最需要制热是冬天,这时蒸发器蒸发温度低于零度,容易结霜,也就限制了进一步空气和蒸发器的热交换,所以就要冲霜。效率还是蛮高的,国产的空调能效比一般是2.4-----2.8,超过3.2的很少,鬼子的空调大约在4.2--------4.5之间。从逆卡诺循环我们知道效率只和高温源与低温源的温差有关,而密闭容器中气体的温度和压力成正比,所以说只要高低压压差大,温度也高,效率也高。

网友AC:
提什么卡诺循环、逆卡诺循环的都是扯蛋。

网友AF:
不好意思,刚才键盘坏了。

网友AG:
压缩机是需要制冷剂状态转变来搬运热量的

貌似初中物理是这么说的~~

网友L:
没学过物理化学的才是在这里瞎扯淡,自己查一下
“嫡”的计算好不好?

网友AF:
假如将水从25度加热到50度,环境温度25度,那效率还能到1000%呢,
可是你用这个热水发电,效率绝对不到10%,
热泵,温差小,效率高,温差大,效率低,
热发电,温差小,效率低,温差大,效率高,  其实这里不能用效率一词,应该用能效比。
说到底,还是熵的问题,不管怎么折腾,熵都是在增大。

网友AH:
具体原理我不懂,能不能这么理解:可以看成温度由A变到B比喻成把东西从A地弄到B地,当用直接背时就相当于电热丝发热,你能背50KG,当你用这种设备时相当于用一人力拉车,就能载150KG了。但是当A和B的温度相差太大时理解为路的斜度,最坏情况下能不能理解不但要负担物体的重量还得加上车的重量?同时有的人是不是把效率的比较两方弄错了?xiexie

楼主:
我是楼主。
    我是来认错并且感谢大家的。
    我之前的错误在于: 以为流程是这样的—— 电驱动压缩机--气体被压缩,温度升高--- 高温传给了水。就好比拿个打气筒打气,打气筒热了拿去暖水,然后又打气。  这样认为的话,自然效率小于1。
    其实,压缩机的真正目的是---诱导氟利昂气体液化,四两拨千斤。 气压一高,沸点就高,从水里一过,氟利昂就液化了,这个变态的过程放出的热量,远远高于它本身降温所放出的热量。

    好比烧水,一直烧,水温一直升,但升到100℃时,不升了,沸腾了,而且还能大量吸热。 把一壶开水烧干的时间,要比把一壶冷水烧开的时间长得多。。。。。

网友A:
“我之前的错误在于: 以为流程是这样的—— 电驱动压缩机--气体被压缩,温度升高--- 高温传给了水。就好比拿个打气筒打气,打气筒热了拿去暖水,然后又打气。  这样认为的话,自然效率小于1。”

你还是未闹明白其中的道道。

打气筒压缩,气温提高,然后高温气体中的热量传导的水中。这个过程没错。然后,打气筒展开,气温下降,注意这时还有一个比气体温度高的热源,热量便从这个热源传导到气体中。气体获得了多余的热量,这才是所谓效率可能大于1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那个低热源(或其温度为0K),则就算是在理想状态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大于1的效率。

另外要说明的两点是:

1)在上述过程中,所耗能量(机械能)不仅仅实现了热量的搬动,同样也转换成了热量。否则能量将不守恒。
2)虽然这种由机械能转换成热能的过程效率可能大于1,但若反过来,将所得的热能再转换成机械能的话,其效率在理想状态下也将把折扣打回来。所以,一来一去,占不到任何便宜。再加上过程中的消耗,可见永动机是不存在的。

网友F:
还有完没完啊?

网友AI:
秀才遇到BING了。热泵原理估计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在电子论坛上面发言最好先到百度 等科普一下。

网友AA:
我看好多人都没明白功/热/能量!
这个例子换个表述:没有使用气体的空调,
仅仅是一个半导体制冷/制热器,
半导体制冷/制热器工作时要消耗能量,这些能量最终都会转换为"废热",
同时有一面会变热另一面会变冷,能量又要首恒,你说用它制热效率会不会大于1?
这个产品我是很支持的,因为在更早的时候我就有过这种想法!

这种产品的奥秘在于不要用能量直接制热(本身来说各种做功行为最后都要变成"废热",
而是1:让能量去搬运热量,2:搬运热量中会消耗能量产生热量,同时这个热量也可利用.
做到这两点用它制热的效率肯定是大于1的.

网友AC:
一群书呆子,也不知道是怎么读的书。

网友O:
       空气能中央热水产品以制冷剂作为媒介,冷媒吸收了环境空气中的热量后汽化,通过压缩机压缩制热,变成高温高压气体,再经热交换器与水交换热量后,经膨胀阀释放压力,回到低温低压的液化状态,通过制冷剂的不断循环,不断吸收空气中的低品位热量,并将该部分热量转移,来制取热水。

1度电,可以在家泡温泉
  作为欧美高尚生活方式标志之一的“家庭中央热水”正悄悄走入中国家庭,成为成千上万时尚家庭购房和装修首要考虑的要素。日前,高端中央热水市场的领航产品——美的“温泉”系列空气能中央热水系统隆重推出市场。同期,美的正式启动“温泉”行动,全面拓展针对中国高端家庭的中央热水市场。
  “家庭中央热水”意味着什么呢?简单而言就是在家里安装一套热水系统,可以随时随地随意用热水。它是指热水集中在一个地方产生,大容量的热水可以同时、多头通过保温管道供给从浴室、厨房、阳台等所有家庭生活用热水。特别适用于有两个或多个卫生间的大房型、复式房屋或公寓、别墅等。而要提供24小时充足的恒温热水,占目前市场主导地位的传统壁挂式快速热水器是无法做到的,应运而生的“家庭中央热水”,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独立供热热水系统,可以保证一台热水器同时满足多头用水需要。
  在热水器的传统市场,有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等等,而在近几年,一种叫做“空气能”热泵热水器的产品正悄然兴起。“空气能”热泵热水器与传统电热水器两者的工作原理不同,“空气能”热泵热水器是在电能驱动下,以制冷剂为载体,从空气中吸收热量以制热水,其输出能量是输入电能4倍以上。在全社会倡导“节能减排”的时代,“空气能”热水器在节能、安全、舒适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越来越多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国内白色家电巨头——“美的”成了这个市场的领航者。
  美的最新推出的“温泉”系列产品,针对家庭市场。从普通的住宅到高档的别墅,从三口之家到四代同堂,均可满足其中央热水的需求。该产品独具几个方面的领先优势:第一,制热水量非常充足,按照多口之家的日常热水需求,可灵活搭配100至400升的大容量水箱,完美实现多个热水点同时供应热水;第二,出水水温恒定,不会因为水龙头开多开少而忽冷忽热,最大限度满足舒适性要求;第三,自带管路回水循环控制,保证热水即开即热的及时供应;第四,实现水电完全分离,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该产品能效非常高,达到4.0以上,是一款高效节能的产品。只需一度电,就可以轻松在家泡温泉。
  对于家居空间的布置,人们不仅重视美观性,更注重空间的节约,“温泉”系列空气能中央热水系统也很好地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产品有阳台式、花园式、水箱橱柜式、水箱车库式和水箱支架式等多种安装形式,简便快捷的安装方式更适合现代的家居环境与装潢理念。
  美的 “温泉”系列空气能中央热水系统,以“节能、舒适、便捷、享受”的品质生活新主张,为中国家庭带来全新的热水供水理念,带来时尚生活的享受!

http://8520888.com/shangj/shangjiainfo.asp?id=891

网友O:
“空气能”热泵热水器,不是太喜欢这个名词,有炒作这虞。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啊!受教啦!

楼主:
李冬发------ 一群书呆子,也不知道是怎么读的书。

    我很不喜欢这样狂妄自大的人。即使他自认为很牛B。
    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群搞电子的工程师对于热机的问题想不清楚,那是很正常的。好比一群搞制冷工程的人碰到一个医学问题,可能会绕不清楚一样。这叫术业有专攻。
    即使是同一个专业的问题,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已经搞清楚,一部分人还未搞清楚的情况。 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承认自己即使很努力的去理解,还是很糊涂。 也许你说你搞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你无法翻译成浅显的描述以普及,那也许你根本没搞懂,只是自以为搞懂,或者假装搞懂。
    所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鄙夷的说一句“一群书呆子,也不知道是怎么读的书”,除了装B,什么用也没有。
    好在,大部分网友还是很诚恳的去用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比如yewuyi等等,也正因为他们的努力,人们混沌的思维才慢慢的变得清晰。

楼主:
HWM发表于
85楼:
你还是未闹明白其中的道道。
打气筒压缩,气温提高,然后高温气体中的热量传导的水中。这个过程没错。然后,打气筒展开,气温下降,注意这时还有一个比气体温度高的热源,热量便从这个热源传导到气体中。气体获得了多余的热量,这才是所谓效率可能大于1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那个低热源(或其温度为0K),则就算是在理想状态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大于1的效率。

===============================
      HWM你好,我明白你的意思,那就是要把整个循环过程综合起来看。
    而我的焦点在于,我原来的错误是,把这个循环用纯粹的气体模型来考虑了,因为看到网友的建议,我去稍微看了看“卡诺循环”,结果老是用气体模型在哪儿绕来绕去,糊涂了。
    其实这里头光用气体模型不行的,最关键是有个“变态”的过程。气体放热放不了多少热量的,边放热温度就变降低。 真正放热的大头是,等温液化!气体全变成液体了,这里放出了大量的热。
    同理,后面的气化是一样的,就不讲了。

网友AC:
这哪用得着去说一大堆的卡诺循环来的?只要知道能量从哪搬到哪就成了!
好比是从地搬到10楼还是从5楼搬到10楼一样。

网友A:
回94楼:

相变自然吸收(或放出)比较多的热量,但关键还是在于需要热机介质(或称工质)的温度降低至低温热源的温度以下,这样才能获得低温源的热量,才可能有所谓效率大于一的可能。“卡诺循环”是一种理想的理论模型,具有普适性。现实中利用相变特性只是增大了工质的“热容量”而已,还是在卡诺循环的框架里运行。

网友AJ:
此效率非彼效率而已

网友AK:
呵呵!看了这么多好像明白点了!
还是利用空调的例子比较简单。
我想说的是我见过并用过这样的热水器呵呵!单位的。
一个大水桶(几吨水的样子),一个压缩机,还有水泵、控制板什么的。
压缩机装在一个箱子里面,箱子四周有百叶窗。
压缩机里面会结冰呵呵!准确说是霜!
不过那东西可靠性很低,经常故障,当然是产品质量问题。

楼主:
李冬发发表于 2010-1-2 00:0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95楼: 这哪用得着去说一大堆的卡诺循环来的?只要知道能量从哪搬到哪就成了!
好比是从地搬到10楼还是从5楼搬到10楼一样。

=========================

你这是笼统的说能量从哪儿搬到哪儿,可讨论的是为什么搬移能量比电热丝直接发热效率高。
题目都没看清楚。

网友AC:
怎么可能效率高?!

网友O(2011-01-30):
这东西市场确实很大,砸个1000W你就明白了
悟性好能力强的话再砸1000W基本1年就能收回来
引用 网友I:
:victory:

网友AL:
我是搞空调的,可以做到。。但是必须室外很热,水温很冷,然后通过换热,加上那个电能转化为热能,可以做到。。。就算在普通环境中,如果不算空调器本身的成本,单纯制热,确实是节能。。。。

网友AC:
我是搞空调的,可以做到。。但是必须室外很热,水温很冷,然后通过换热,加上那个电能转化为热能,可以做到。。。就算在普通环境中,如果不算空调器本身的成本,单纯制热,确实是节能。。。。 ...
引用 网友AL:

大冬天的,室外的气温能热过水的温度?一群天才!还节能。

网友AM:
呵呵,有研究才有进步!
空调天太冷,会有电热丝辅热!
节能是可以的,但是不是那么离谱的。

网友AN:
这玩意也有上百年历史了,现在被翻出来热炒,专门蒙骗外行。
热泵原理是没错的,很多人都知道。
关键是效率,热泵效率在温差接近0的时候最大360%完全没问题,因为一百年前就做到了,问题是实用的热泵工作条件不可能温差很小,这样一来再加上设备复杂性,应用场合很窄,并不具备普及的可能性。
我忽然想起了“真空零点能”,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那才值得热炒。

网友AO:
烧烧洗澡水还行,要是烧开水,毛用,实际就是个逆向得得卡诺循环,温差大了,效率很不实用,而且,启动慢,噪音大,昂贵~~~只能给旅店烧烧洗澡水

网友AP:
弄跟铜管,按照冰箱的冷凝器的形状弯好绑上去,用绝热布缠好,把冰箱的门打开通电,然后往铜管内注水,控制流量,另一端就能流出热水,温差50度问题不大(夏天,冰箱在30多度的环境中也能让冷冻室降温至-10度以下,冰箱的冷凝器温度至少要比环镜温度高十几度)。冰箱的制冷能效比大约1-1.5, 那么制热能效比大约2-2。5,制热水比电热器省电50-60%

网友AN:
冰箱一天才用1度电,能出多少热水啊?洗手都不够啊。洗澡就别想了。这玩意技术上100年前早就没问题了。
关键是实用价值问题。

网友AP:
“冰箱一天才1度电?”这话不对,实际上很多冰箱一天只耗0.7度电。

实际上,冰箱的压缩机功率是大约100W,耗电不到2.4度/天,那是因为处于间断式工作,谁家的压缩机成天运转的呢?

实际上,110楼的例子,只是说明热泵并不希罕,110楼的应用,每秒钟可以将1克水升温40度(计65%热量用来加热水,别忘了压缩机也要发热)。

网友AQ(2011-10-29):
空气源热水器估计在国内一段时间后会爆棚

网友AR(2012-08-29):
如果在此开开玩笑,无所谓了!如果真要严肃的讨论消耗1KWH的电得到3.6KWH的热量,应高说这是绝对可能的,如果不信可以去看看逆卡诺循环。注意:是消耗1KWH电,不是让1KWH电直接发热!就是说,我们把低温热源3.6KWH的 ...
引用 网友N:

想知道, 用1KWH的电得到的3.6KWH的热量, 这个3.6KWH的热量, 能不能再发出1.00001KWH的电能?

网友AS:
此贴已经三年,有结果了吗?

网友AT:
热水用的能并不由吸收的电功转换而是从空气中吸取的,所以叫空气源而不叫电热水器

网友AC:
空气源热水器,就是热泵。大热天当然1度电可以当n度电来用啦。大冬天要是1度电能当1度来用我就服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