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自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B点电位是0或5V,
C点电位是5或10V,
D点电位是多少,A点电位是多少,(上图都是些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A:
看不见图 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

网友A:
发了这个就够权限了

网友:
小弟第一次回复。。请各位DX多多照顾

网友B:
倍压整流

网友C:
楼主叙述不是很清楚,好像是说B点电位在0-5V之间来回变化,求B/C/D各点电位。
如果是这样,这可不是什么“自举电路”,如7楼所说,是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D:
很厉害,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