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VID,PID

楼主(2009-12-11):
最近遇到个很郁闷的事情,本来cy8C24794的USBFS使用蛮正常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每次接入PC后都无法识别到VID,PID(设备属性中都显示为0),我重新烧写后还是这样,太奇怪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帮忙分析下呢。按道理,在USB向导中只要填了PID,VID后,无论其他地方怎么设置的,或是程序中怎么编写的,PC都应该会识别到有设备接入的啊

网友A:
你project可以看看吗

网友B:
呵呵,firmware正确,USB配置正确,USB驱动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烧录器没有烧进去啊?

楼主:
哎,project带不出来哎,不过,这个其它功能也是正常使用的,不像是烧写器没烧进去呀,不过之前出现过一次我把PID改了下,但是烧写后发现值并没有变化的现象,太奇怪了,莫非真的是烧写器坏了。。。

网友C:
有点奇怪,没有碰到过

网友D:
没烧进去吧

楼主:
没烧进去吧
引用 网友D:

要是没少进去,为什么其他的功能是好的?

网友A:
你是用的usb_wizard配置的USB模块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这两天又试了下,莫名其妙又好了,但是如果机子内存出错死机重启的话,有时还是会出现识别不了的情况,只能插了拔,拔了插,实在不行就再烧程序。。。。对了,USB端口的输入电压是5.2V的,D+,D-接的电阻是20欧的,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查了好几天,原来是一根数据线接触不良造成的。。。太无语了

网友E(2010-05-15):
我也是这样:(

网友F:
不用无语,我碰到过N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