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11):
(无正文)

网友A:
7位再加上校验位,刚好8位。

网友B: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网友C:
把最高位固定配置成0,接收时只取低7位不就行了

楼主:
接收和发送要全功的,哪位高手能介绍一下吗?
软件模拟串口要求实时性很强,波特率做不高

网友D:
8位都可以传,7位为什么不行

网友E:
2楼不是都说了么?
自己计算校验值作为第8位,附加在7位数据后面发送就是,接收时软件处理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