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解决8位adc输出数字量跳变问题

楼主(2009-12-11):
我用的adc是ads7888,8位ad,单电源5v供电,现在用电池供电采集后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看,adc输出数字量跳动大概在3到4位,怎么解决让它的输出不跳动,稳定呢?谢谢大虾!我怀疑是电压不稳,因为这款adc供电电压就直接作为adc内部的基准电压,如果是这个原因,能否用电压基准源给它供电呢?

网友A:
AD用电源做基准,而且是电池供电,你还想输出稳定?

网友B:
如果采集的是相对模拟量(输入跟着电源一起走),采用5v电源做基准没有问题。但若采集的是绝对模拟量,则必须采用基准源驱动ADC的Vref。如果ADC没有Vref,简单的用一个基准源驱动ADC通常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C:
软件上加滤波也可以有效抑制

楼主:
可是这款ad电压基准就是电源,我所以才想把ad的供电弄稳定点,那还有别的号办法吗?

网友D:
5V稳定点。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可以用电压参考为ADC供电,但要考虑一下ADC的功耗,ADC的功耗不要超过电压参考最大输出功耗。
推荐ADI ADR445:5V输出 最大30mA电流,温飘3ppm/度。

网友F:
1:电源要干净、稳定
2:电压基准不要直接用电源,要采用专用基准芯片
3:软件滤波
4:注意PCB的布线

楼主:
可是ads7888这款adc的内部电压基准就只能是电源输入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