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晶振停振为啥?

楼主(2009-12-11):
示波器接晶振有时候探头加上会造成晶振停振,为啥呢?

网友A:
晶振是几hz呢? 探头一般来说都是有电容效应的
另外!芯片是否能起振也要考虑

网友B:
可能是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C:
哪国的,不发繁体字行不?

网友D:
示波器探头对地有个1M的电阻,另外加上补偿电容也有影响,所以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把探头放在振荡源的输出端还会好一点

网友E:
1.示波器探头的可以有漏电压2.晶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8M

网友B:
补充一下,实际应用中遇到晶振停振-电路及晶体的都有可能

网友F:
走线,焊接都有关系

网友G:
震荡的幅度是多大?也许太微弱造成

网友E:
负载电容会影响到晶振的谐振频率和输出幅度

网友B: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A:
晶振和电容的匹配是很重要的...注意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带载能力不够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