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让PWM信号变成直流电压输出?

楼主(2009-12-11):
大家好!
    如何让PWM信号变成直流电压输出?比如我让单片机输入一个50%占空比的PWM,输出必须为直流电压2.5V。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把放大器接成一个跟随器后,输出的还是一个PWM波形!

网友A:
加滤波的

网友B:
加一个低通或积分电路!

网友C:
有人问过了吧?

网友D:
加pi型滤波
1# suoma

网友E:
试试这个,注意输出是反向的哦~,调节电容C和R的比例可以调节响应时间

网友F:
接一级RC积分就行了。不过假如要带负载的话,建议接射随器。

楼主(2010-01-10):
OK!谢各位了

网友G: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资料上说可以用RC低通滤波电路,我的基础差,不知道这个RC的参数该怎么选择呢?哪位达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E:
RC积分电路可以用三要素法可以求  f(t) = [f(0+) - f(∞)]e^(-t/T) +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