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控制的干扰问题,谢谢!

楼主(2009-12-12):
使用5V 3A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白炽灯做测试,使用示波器发现在继电器动作的瞬间,在5V电源和地线之上都会有几十伏的干扰,很容易造成单片机死机。

已经在继电器的控制端并连了续流二极管,但是似乎没什么作用,请教如何处理这种干扰?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只是为继电器的线卷续流,对220V的干扰没有作用。通常不宜直接采用MCU的电源去驱动市电(220VAC)继电器,建议加隔离措施(如光隔离)。

网友B:
在继电器触点上并电容(0.01uF/630v)

网友C:
一般和电网相关的要加隔离吧

网友D:
那就使用光耦,这样既安全又稳定

网友E:
首先支持3楼的说法,最好两个都采纳。

网友F:
肯定是要加光耦的

网友G:
为什么要加光耦?已经有继电器隔离了。建议加RC吸收电路,并在继电器触点两端。

网友H:
这种情况应该是辐射干扰
1 触电并电容
2 线圈续流
3 屏蔽

网友I:
同意楼上 这三点下去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J:
继电器动作时,触点会抖动,白炽灯在熄灭时的灯丝电阻很小,加电瞬间有冲击电流,容易造成干扰。另外,单片机控制电路要有防干扰措施。

网友K:
你5V 3A继电器,电流这么大,和单片机在一起供电,肯定出问题,你需要把线圈的供电电源和地线与MCU的电源和地线分开,采用分地处理,单片机出来的信号要用三极或者MOSFET驱动线圈。

网友L:
有简单方法,就是单片机和继电器的电源之间加个5A的肖特基二极管,耐压50V左右,然后继电器的地和单片机的地之间加个磁珠

网友M:
哪有这么麻烦哦,单片机电源用好就行了,实在不行就多加几个大容量的电容。单片机与继电器共用电源没关系的,当然有条件用二个电源更好。继电器线圈一般都要加续流二极管的。
LZ这种情况基本上单片机电源由于电灯亮灭时产生的XX引起的,电灯只是负载的一种。单片机电源做好才是关健。
个人认为,小弟也是初学哦

网友N:
我给朋友做了个水处理控制板,220V/10A继电器,直接用2003驱动继电器,用了上千块板子了,从来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好的,我试一试这个方法。
另外请教一下,磁珠的型号和规格有哪些呢?通过电流应该是个重要参数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其实单片机并没有频繁死机,只是板子上的COG LCD总是被冲飞,必须重新初始化才能正常显示。
可以使用外部接CBB电容进行处理解决问题,但是很多现场施工不能保证都会接,所以我想在设备内部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经过测试,使用双路不共地的电源,光电隔离是可以解决此问题,不过不想使用这个方法,因为客户很少真的会使用双路电源。而不使用双电源,光电隔离形同虚设了。

所以只剩下一种想法,那就是一定要从设备内部想法子解决。

楼上水处理的板子没出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单片机本身抗干扰能力较强,而且没有其他比较脆弱的器件,如果真的也用示波器捕捉,应该也会发现比较大的干扰吧。

网友N:
我用的是最原始的51啊,ATMEL89C51。
电源处理好点,给继电器与单片机的供电分开供兴许会好些。

网友O:
在5V电源和地线之上都会有几十伏的干扰,说明你的单片机电源做得不行,
减小电源回路面积,加大电源滤波电容,靠近单片机电源引脚加退偶电容。
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减小回路面积。
像偶们电路图上画的图,都是上边是电源正极,地下是地线,左面是电源,右面是负载,
但是如果布线的真的是这样布线就是错误的了,回路面积太大了。
应该是电源正极和地线紧挨着过去,甚至是一个在上层,一个在下层,并排着过去才是最好的。

楼主:
电源部分基本上就是按照LM2576的典型电路搭建的,好像大家都是这个设计,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处理的了。
滤波电容以前都是1000uf,后来统一改成330uf,因为2576的典型电路就是330uf,测试后发现没啥效果,一样的。
回路面积我就不好说了,布线的时候肯定是按照最小回路面积设计的,能并行的尽量并行了,但是双面板上下大面积铺地的时候,底线和铺地就“融合”了,回路怎么计算呢?好像就没这个概念了。

并且继电器部分没有铺地,形成一个“隔离带”,我觉得这个干扰肯定是从继电器的负载端“感应”到控制端的,要想处理最好应该是从这里入手吧?

网友O:
继电器绕组供电部分,与电源连接处串联一个小电阻,比如100欧,并在100欧电阻连接电源的一端对地连一个小电容,把从绕组耦合过来的干扰消灭一大部分。
另外,在电源上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值选电源电压的1.5倍左右。

网友P:
方便的话把板子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