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到VID,PID

楼主(2009-12-12):
vi, pid, USB, pc, ev
最近遇到个很郁闷的事情,本来cy8C24794的USBFS使用蛮正常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每次接入PC能够识别到USB设备接入,但是都是unknow usb device ,查了下VID,PID都为0,我重新烧写后还是这样,太奇怪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帮忙分析下呢。按道理,在USB向导中只要填了PID,VID后,无论其他地方怎么设置的,或是程序中怎么编写的,PC都应该会识别到有设备接入的啊

网友A:
看一下D+ / D- 上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再者看一下描述符是否有错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问题是否解决,我的情况也是这样

网友C:
他硬件有问题,在另一个版里楼主说

楼主:
对对,这边的帖子忘了回复了,各位费心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