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软件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09-12-12):
我的protel软件打不开,多点一下就无法响应。是什么原因??别的软件都没问题。试过很多方法都不管用,甚至重装软件都试过了。还是无法解决。时好时坏!求大家帮忙》

楼主:
死机这种状态

楼主:
再就这状态

网友A:
是不是不是PROTEL格式的文件啊?

楼主:
不是啊,是我以前画的。前两天正用着就突然有这问题了》

楼主:
那几天没干啥啊!就是经常清清系统垃圾》有影响吗?

网友A:
在另外一台电脑打开试下,不行的话,可能是你文件被破坏了

楼主:
是不是我把protel里的一些不能识别的后缀文件给删除了?

楼主:
在别的电脑能打开

网友B:
可能是360系统加补丁的时候弄的。

网友B:
在运行中输入regsvr32.exe  c:/windows/system/mshtml.dll,我记得好像是的。

网友C:
可能是文件被替换了。。。。先前出现过和LZ一样的情况 重装软件后就解决了

网友B:
重装没用的,重装系统可以的。呵呵

楼主:
我试过重装,不好用。不到迫不得已不想重做系统。我觉得11楼的方法可行,但是你给的好像不对,我试了说找不到dll,能不能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D:
protel99se 太烂了,谁还用啊

网友C:
你想重新再注册下.dll文件 ??重新安装protel99 应该行的把 先把原先的完全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