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PROM写等待时间问题,谢谢

楼主(2009-12-12):
我想问一下写E2PROM数据的等待时间是多少?
比如24LC128,写一个字节和写一个页(64)的等待时间是相同的吗?

我看到最大时间5ms ,难道写一个字节也要等待5ms吗?谢谢

网友A:
字节间不会等,页间等待大约10ms左右,这个要看具体型号的datasheet..

楼主:
如果我只写一个字节,需要等待10ms吗?我好像只等待1ms,会有问题,谢谢

网友B:
E2PROM在接收到停止条件后开始内部编程,如果只写了一个字节就结束了操作,同样需要等待,不同芯片可能有点差别,但最好按手册上的参数来延时。

楼主:
我知道要等待,我想问等待时间是不是写字节越少,等待时间也少,还是都一样,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我个人理解,24LCXX的内部编程,应该是以页为单位的,即写一个字节,其实内部也是对一页进行擦除和写的操作。所以,字节写和页写所需的编程时间应该是基本一样的。

网友C:
写一个字节或者写一页时间都一样

楼主:
谢谢了,我可能等待时间比较短造成,结果小批量生产时候发现有的模块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