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下面一个电路,是电压比较器。
从电路看,引入了反馈。
书上说电压比较器仅引入正反馈,我看不明白,为什么
是正反馈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引入反馈之后,V+ - V-的差值越来越大,输出也越来越大,然后反馈也变大,直到比较器饱和

网友B:
我只知道加入反馈后使得比较器的阈值变大了

网友C:
输出端的信号引到同相端就是正反馈,使输入的差值变大,如果引到反相端就是负反馈

网友D:
R4都接到同相输入端了,还不是正反馈是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现在有了新的认识,就是这个反馈是电流并联正反馈。
假设Ui为正,输出为负,二极管截止,无反馈;
假设Ui为负,输出为正,二极管导通,电流叠加,所以是并联反馈。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压差变大了?
请高手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E:
引入正反馈的比较器有叫“迟滞比较器”,正反馈的作用是避免当输入电压Ui在比较器参考电压Uref附近小范围波动时比较器会频繁反转,使比较器相对稳定。若Ui的值为Uhigh时能够引起比较器由0->1反转,为Ulow时能够引起比较器由1->0 反转,则Ulow - Uhigh这个差值就是“正反馈”的功劳。

网友F:
楼上的分析正确,电压比较器引入正反馈后有两种作用,1.当引入的反馈量很小时(根据需要的量),可以消除输入临界信号不稳定时所引起的输出抖动(或叫震荡);2.当引入反馈量足够大时,可是是输出锁定不翻转,或当输入信号降到一定值时,输出才翻转,这种用法通常用于保护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引入负反馈以后,为什么阈值变大了?

网友E:
正反馈会使比较器的正输入端“偏离”于Uref一定的值,比如一楼贴出的电路,在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比较器正输入端的电压就会高于Uref。

楼主:
我想明白了。
可以这样想:Ui为负时是正反馈。
没反馈之前,压差为Uref-Ui;
反馈以后,同相输入端电压为(Uo-Uref)*R2/(R2+R4)+Uref,所以压差变大了。
再次感谢!

网友D:
Ui为负时是正反馈

晕。你这都算明白了。
正反馈存在的前提是D2为正向电压,有电流通过。与Ui为负与否无多大关系。
当D2为反向电压时,反馈通路被切断。没有正反馈也没有负反馈。

网友D:
关于“阈值”的问题。

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当D2有正向电压时,+端就可以得到反馈(正反馈)电压了。
因此,二极管的作用是反馈通路的开关,而不是阈值控制。OK!

网友G:
竟然在21IC看到了标注电阻尺寸的图,真难得...但是咋会有5V稳压管出现?smart power工艺?

网友H:
想很彻底的明白我建议去看童诗白的《模电》第三版。从第410页开始!

网友H:
正负反馈其实说白了就是看反馈加到输入的电压上是加大了还是减小了输入电压,加大就正反馈,减小就负反馈!

网友I(2014-11-25):
正反馈就是使输出增大(负反馈使输出减小),你的信号从负端接入,相当于输入为负端电压减去正端电压,输入为正,则输出为负,加上反馈之后,正端电压增大,使得负端电压减去正端电压的值减小,经过运放反向,所以输出比原来增大,不知这么解释你能不能明白?

网友J(2023-01-13):
引用 网友I:
正反馈就是使输出增大(负反馈使输出减小),你的信号从负端接入,相当于输入为负端电压减去正端电压,输入 ...

谢谢!你说的比较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