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怎么相差这么大?

楼主(2009-12-12):
下面的两个图,电容充满电所花的时间,左边带发光二极管的电路是右边不带发光二极管电路近十倍。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多谢回答

网友A:
二极管有压降,这样使得量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不一样,第一个发射极的电压高些,电流大。

楼主:
回LS:
相差一点是会有的。但是相差近十倍让我不明白。

网友B:
我想首先要确定你所指的“充满电”这个概念,如果要求两个电容都充到10V,那显然带LED的是会慢很多的。
给电容充电首先是靠IC,IC依靠IB,IB依靠UBE,如果LED为红、黄色,当电容上充到7.5V(LED为白、蓝、绿色时为6.5V)以上时,带LED的电路充电已经开始减慢了许多,(因为UBE=10V-UC-VF-UR),而不带LED的电路需要充到9.4V以上才开始减慢速度,所以时间上是大不一样的。
注意,问题解决了要记得结贴哦。:lol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C:
左边的Ib小——>>Ic小——>>充电时间长
右边的Ib大——>>Ic大——>>充电时间短

网友:
4楼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D:
唉,两个电路的电压和电流并来就不样,充电时间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E(2010-01-15):
四楼说的对: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