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高手帮忙

楼主(2009-12-12):
最近在搞个项目,在不带操作系统的情况下,要和PC机进行IP通信,并且要直接驱动7寸数字屏,因为开发周期比较紧张,部分程序有些困难,想找朋友(最好是成都重庆)帮助一下,可以付费。QQ154368137,注明ARM。大家当多交个朋友。

楼主:
开发主体程序用C编写,采用S3C2410-20+CS8900A+K9F1208UOC+HY57V561620+UDA1341TS+AT070TN92

楼主:
主要工作集中在以下几点:
1、因为不带操作系统,所以TCP/IP底层协议有大量工作要做,
2、LCD的各组工作电压及驱动程序
希望做过相关项目的朋友指点一二。或留下联系方式。方便交个朋友。本人邮箱YYDZ2000@TOM.COM

网友A:
不用操作系统,也可以移植一个TCP/IP协议栈啊,总不会想自己编一个TCP/IP协议吧。
2410有LCD控制器,所以LCD接口和驱动应该比较简单,只是对于寄存器的一些操作了。

网友B:
TCP/IP协议有现成的,但需要移植,比如LwIP。可以选择2410+DM9000,DM9000在2440下的裸机驱动我有,2440跟2410差不多,改改应该可以用。再把LwIP移植一下,应该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我的QQ409543237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现在PCB核心板已经出来了,在开始调程序,RAM和ROM已经调通,开始调外围

网友C:
有现成的。呵呵。

网友D:
屏也分很多种,有些屏容易驱动,有些就没那么容易。
带个linux os也非常容易,你这些问题就都非常容易解决,何苦呢?自己没事找困难玩。

楼主:
现在屏能正常显示了,但IP通信没有人手写呀,有朋友能帮下忙不

楼主:
有生意做哟

网友E:
大家的想法都很多啊~

网友F:
有时间和精力做,但是离你太远了,在北京

楼主:
好消息呀,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所有的难题基本解决,调主程序了。

楼主(2010-01-19):
问题又出来了呀,兄弟们支持一下,我的系统工作在局域网里,在跟PC机下载数据的时候,有时会被windows xp给我中断了,连接不上,咋办,有时通信下载又很好,PC机软件是用VB6编写的

网友G:
上海银洋电子有限公司
网址:www.y-ec.com
主要经营:三星ARM处理器S3C系列  S3C44BOX01  S3C4510B01  S3C2410A20  S3C2416X40  S3C2440A40  S3C2443X40  S3C2451X40  S3C6410X66
SDRAM存储器K4S系列,FLASH存储器K9F系列
全新原装,备有大量现货库存,可常年及时供货,有价格优势,接受小批量订单

电话:021-53086303
QQ:1312428720  E-mail:yinyangec@163.com

网友H:
TCP/IP调好了?可以收偶做徒弟不?
偶的水平——痛苦调2410的SPI ing, SPI调好就该轮到TCP了

楼主(2010-11-30):
很久没有上21IC了,有时是因为忙,有时是因为一些其它的事,哎!都把朋友快忘了。
今天上来一是有点时间,二是有这个心情,三是有朋友常用QQ问070TN92驱动电源的问题,今天方便我就给大家讲些经验上的事,理论的朋友们看手册应当比我懂,我就不多说了。我对AT070TN92的应用可能有不对之处,希望不要误导朋友!
1、就我个人来看,屏的驱动电源远没有我之前考虑的哪么复杂,不必被手册束缚,很多是可以左右的,从使用的角度讲,影响不大。
2、VGL是相对比较重要的,输出-10V左右,要求要稳压,纹波要小,目前采用MAX634,电路很简单,价格稍贵,完全达到要求。
3、VGH理论上要求是在十三四伏左右,实际上12V也行,因为12很好做呀,供电改一下就OK了,搞模电的都清楚,驱动电压高低差不多就行,纹波小点就行。
4、AVDD和VCOM左右可以通过12V供电AMS1117-ADJ轻易得到,电路网上到处都是,就不多说了。
5、我觉我比较有创造性的是背光LED恒流部分,我采用1117-ADJ,类似LM7805恒流的方式做成,比较成功,电路简单,成本低,可靠性较高,发热也低,12V供电恒流160-170MA,我稍调小一点,只要亮度够,小点对屏寿命有好处。恒流电阻约7R5.
6、建意在12V电压做好过压保护,防止12电源浪涌损坏器件。
朋友们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有空是我会上来看看!

楼主:
我们出去的产品,市上应用一年,就屏来说,还没有因为驱动损坏过,大家可以放心,只是在安装过程中因为紧固时有破损现象,另外导电薄膜要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