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04做BTL输出有背景噪音如何解决

楼主(2009-12-12):
用TDA2004做BTL输出,用标准的BTL链接方式。电源用12V交流和直流12V两种。电源地线用的很规范的一点接地法。功放未加前置OP,外接信号通过隔直电容和阻抗配电阻(1k)直截送入2004的1脚。在使用外接12V直流电源时一点噪音都没有。可是用变压器时(足35瓦12V)有交流声,耳朵离喇叭10厘米外可以听到。请教解决对策,不甚感谢。

网友A:
需要改进电源设计,变压器要有屏蔽层并将之接主滤波电容地,滤波电容的容量要足够。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开始本人细致看了这个产品的LAYOUT,觉得一点接地比较讲究。后来分析为什么外接12V电源没有背景杂音而接上交流12V就会有背景杂音呢?再仔细检查,电源整流后的地线到滤波电容负极与TDA2004地线有公共10毫米左右。从滤波电容焊盘起划开整流地和芯片功率地的铜皮解决此问题。

网友B:
功率35w12v,电流近3A,
滤波电容按1A/1000uF估算,
建议用470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