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子卡片的原理

楼主(2009-12-12):
现在各种电子卡片比比皆是,每个人都有若干张。
大家看看都是使用的什么原理。我知道的有几种:
公交卡:无源RFID
门禁卡:有源或无源RFID
银**:磁性卡
水卡、电卡呢?还有哪些卡?

网友A:
所谓“电子卡片”有:接触式IC卡,通过触点读写IC卡内置存储器,有的IC带有CPU;非接触式IC卡,通过无线通讯方式读写的IC卡,电源靠读卡器发射的电磁波提供;RF ID,有无源和有源两类,前者类似于非接触式IC卡,只是电路结构不同,后者则自带电源;磁卡,通过磁条记录信息,用磁头读写,和磁带、磁盘一个道理;条码卡,有一维和二维两种,一维的用宽窄不一的线条表示信息,二维的则用平面上的色点来表示,条码卡是只读的;光电卡,用小孔或反射层通过遮挡或反射光路来表示信息,是历史最悠久的信息卡,现在已很少采用。

楼主:
学习……
看来水卡、电卡应该是接触式IC卡了。
还有,RFID卡不属于IC 卡吧?
ZIGEBEE的卡片也应该属于非接触式IC卡?

这几种卡的安全性如何?哪个最好,哪个最差?

网友A:
严格说RF ID不是卡,但现在的RF ID可以做的很小,也就混为一谈了,毕竟绝大多数用户是根本不懂技术的,技术行业内的从业人员也不完全是具有严谨、科学的职业精神的,有时不得不“少数服从多数”,只是专业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中不能把“俗语”带入,会贻笑大方的,Zigbee“卡”也同样。
安全性方面,有线的强于无线的,可读写的强于只读的,采取适当技术措施,内嵌CPU的IC卡安全性最高。

楼主:
可读写的强于只读的,为什么?可以写的安全性不是更差?
ZIGBEE的为什么不是卡呢?内部是8051的单片机;
公交卡内部用的是不是RFID?这个不算卡吗?

网友A:
可读写的可以引入复杂的会话机制,当然可以将安全性做的很高,甚至可以实现**了一个对其它无效,只读的不论手段多高,**一个全部攻陷。
至于你的后一个问题,自己去想想“卡”和“盒子”有什么本质的不同?Zigbee、RF ID等都可以做成卡,但有更多的不能称之为什么卡。
公交上用的不是RF ID,是非接触式IC卡。

楼主:
地铁卡应该是RFID?
卡,个人觉得是不是内部有CPU?盒子呢,不知道

网友A:
楼主的思维实在是……
首先,卡是什么?砖头是卡么?

楼主:
关键是砖头可以做得跟卡一样,只是你们没有见过

网友A:
楼主既然见多识广,给大家“扫扫盲”吧……

网友B(2014-08-21):
引用 楼主:
可读写的强于只读的,为什么?可以写的安全性不是更差?
ZIGBEE的为什么不是卡呢?内部是8051的单片机;
公 ...

公交卡属于RFIC卡。
ID卡可以复制,IC卡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