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爱好者的单片机 选择

楼主(2009-12-12):
目前 我掌握汇编的单片机有PIC 系列,51系列
PIC我都不知道怎么烧写程序到器件中
atmel 51能用ISP下载程序,但是好像只知道89s51等,功能太少了。大家知道有功能比较强大的 atmel 51芯片吗?
而c8051f功能比较多,但是好像没有下载线,而编程器好贵啊

本人在家里想做一些单片机的实验,
最好 能找PIC ,atmel 51 或者 c8051的一款便宜的编程器,下载线更好!!

楼主:
刚才在淘宝上 看到一款 pic的usb编程器,只要80块钱
不知道 大家用的是什么

网友A:
目前 我掌握汇编的单片机有PIC 系列,51系列
PIC我都不知道怎么烧写程序到器件中
atmel 51能用ISP下载程序,但是好像只知道89s51等,功能太少了。大家知道有功能比较强大的 atmel 51芯片吗?
而c8051f功能比较多,但 ...
引用 楼主:

倒塌了,掌握ASM的人竟然不知道怎么烧片?!

建议你还是弄清楚怎么烧代码以后再学你伟大的ASM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不怕见笑
也许你觉得很奇怪,但是很正常

单位设计51的SOC芯片的,
我一直做本单位的方案,所以不太清楚外面的状况。

网友B:
看来以后俺不敢说自己是学汇编的了:'(

网友C:
去申请STC的单片机吧,还送你下载器

网友D:
虽然没用过STC的(自己学习用的是AT89S52),但是相信STC的符合楼主要求了。。。
电脑串口下载,芯片型号选择多,身边不少同学在用。。。

楼主:
谢谢 楼上两位

楼主:
汗 要求填写公司名称

我公司 和 他估计是竞争对手,

好尴尬???

网友E:
80元的PIC下载器可能有2种,PICKIT2的DIY版本,还有就是什么比较垃圾的JDM.推荐你找找PICKIT2,下载调试都可以了。如果是认真搞PIC的,用PICKIT3或者ICD3,自己玩,PICKIT2足够强大了,别用ICD2,玩死你。

网友F:
ICD2太垃圾,用着用着就连接不上了,折腾老半天才能重新连接上。烧程序还慢得要死。推荐用ICD3或者PICKIT3吧

楼主:
好 谢谢楼上两位啦

网友G:
ICD2
用的很无语

看见编译器老是冒红字

网友H:
个人比较喜欢AVR,主要是对ATmel比较喜欢。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喜欢RISC指令集。

网友F:
PIC的也是RISC指令集啊,35条左右

网友H:
另一个选AVR的原因是~~对atmel比较喜欢。呵呵~~就像有些人喜欢NOKIA的手机,有些人喜欢多普达的,有些人喜欢三星的,有些人喜欢夏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