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psoc designer 里无法添加user modules

楼主(2009-12-12):
我用的是psoc designer 5.0
新建了一个工程,但在里边有些user modules无法添加到design中去(如USBFS),
点击place时出现一个都是xml语句的窗口,然后点击上面的ok ,窗口就消失了
但是user module却没添加进去,也没有什么其他显示
出现的窗口里边的代码:
<?xml-stylesheet type = "text/xsl" href = "USBCY8C24090.xsl"?>
<!--
******************************************************************************
******************************************************************************
**  FILENAME:USB.xml
**  Version: 1.5, Updated on 2009/10/15 at 17:11:37
**
**  DESCRIPTION: USB User Module Topology Selection Data for the
**               CY8C24090 family of devic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c) Cypress Semiconductor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
******************************************************************************
-->
<PSOC_DEVICE_DB>
       <USER_MODULE_LIST>
               <USER_MODULE NAME="USBCY8C24090" TYPE="PSOC_DIG_COMM" VERSION="1.5"
ICON="USB.ico" METAFILE="USB.emf" HTML="USBFS.html" PDF="USBFS.pdf"
MULTIPLICITY="MULTIPLE" DISPLAY_NAME="Choose Desired USB Device Class
Support Option">
                       <MULTI_MODULE_LIST>
                               <MULTI_MODULE NAME="USBHIDCY8C24090" PATH="\HID\CY8C24090"
DISPLAY_NAME="Human Interface Device (HID)" DESC="Include user module
firmware support for the USB
                                       Device Class Definition for Human Interface Devices (HID)."/>
                               <MULTI_MODULE NAME="USBNONECY8C24090" PATH="\NONE\CY8C24090"
DISPLAY_NAME="No USB Device Class support" DESC="No user module
firmware for USB Device Class support
                                       will be included."/>
                       </MULTI_MODULE_LIST>
               </USER_MODULE>
       </USER_MODULE_LIST>
</PSOC_DEVICE_DB>

希望能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dizzy:没看懂

楼主:
怎么偏偏就我出这种问题呢
刚开始用的5.0的pack5 卸载了后有重装了pack6和programmer3.10
还是不能添加USBFS和ADCINC
其他的modules可以添加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还是缺少什么东西
还是版本问题
求各位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
不允许上传bmp文件,我就压缩了一下

网友B:
建议你看看psoc designer  release note 中的System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看你每一项都满足不? 你选择place的时候这个跳出来的窗口是让你选择使用哪个模式的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IE7和Adobe SVG viewer 3 可还是不行啊!好像就是没办**常显示这个页面
只是原代码啊!

网友C:
还有个framework也装了?

网友D:
感觉上还是IE问题,正确的应该是下面这样的

楼主:
framework装了
我平时是用firefox的
不过我装了ie7了并设置成默认浏览器了
怎么还是不行呢?

楼主:
谢谢大家,总算是可以了
是我的浏览器不能解析xml语句了
运行了regsvr32 msxml3.dll
就好了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