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脉冲变压器会引起可控硅误触发

楼主(2009-12-12):
(无正文)

网友A:
无图,不好说。

网友B:
LZ贴下图吧!
让大师帮你分析,我也好学习下!

楼主:
就是脉冲变压器一次侧没有加信号,二次侧并了一个473电容,一个二极管,去驱动可控硅的门极了。

网友C:
对于双向二极管来说,正负电压都会使可控硅导通。变压器输出并联电容不安全,在初级关断时次级会发振荡,可控硅会误触发:victory:

网友D:
是由于初级关断,而次级的并联电容上的放电电流引起的么?
5# wenlibin

网友C:
没有贴图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