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VCCD 有什么用,不是太明白datasheet上表达的意思??

楼主(2009-12-12):
PSOC3  VCCD 有什么用,不是太明白datasheet上表达的意思??

网友A:
没怎么用过

网友B:
数字模块电源啊

网友C:
看说明书要仔细,呵呵。

网友D:
psoc3的电源引脚是不少,要仔细看一下datasheet,不然真有点糊涂,呵呵
Vboost. Power sense connection to boost pump.
Vbat. Battery supply to boost pump.
Vcca. Output of analog core regulator and input to analog core.Requires a 1 µF cap to Vssa. Regulator output not for external use
Vccd. Output of digital core regulator and input to digital core.Requires a 1 µF cap to Vssd. Regulator output not for external use
Vdda. Supply for all analog peripherals and analog core regulator. Vdda must be the highest voltage present on the device. All other supply pins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Vdda
Vddd. Supply for all digital peripherals and digital core regulator.Vddd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Vdda.
Vssa. Ground for all analog peripherals.
Vssb. Ground connection for boost pump.
Vssd. Ground for all digital logic and I/O pins.
Vddio0, Vddio1, Vddio2, Vddio3. Supply for I/O pins. See pinouts for specific I/O pin to Vddio mapping. Vddio must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Vdda.

网友E:
Vccd是芯片内部的1.8V regulators产生,供给芯片内部的数字逻辑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